[焊接] 新买的山寨203H

楼主(2021-01-13):
观望了很久,198元入手,是最便宜的双磁环203H。单磁环的B**k***并夕夕最低可以176入手。想了想还是入了这个,虽然我也搞不懂双磁环有什么好处

网友A:
高频焊台吗?电脑玩多了,看到TEMP就以为是临时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焊台吗?电脑玩多了,看到TEMP就以为是临时文件夹

是的,高频焊台

网友B:
单环和双环只是工作电压不一样,用起来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高频焊台最关键的是手柄,山寨焊台其实还可以(前提是变压器不缩水),就是手柄不行(其实是发热芯不行),和快克手柄(发热芯)差距很大。非快克的功率都不达标。楼主可以用功率插座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在买一只快克原装的发热芯换上(山寨的和快克的直接可以互换通用),在用功率插座测试测试,看看二者之间的功率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环和双环只是工作电压不一样,用起来没有任何区别。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环和双环只是工作电压不一样,用起来没有任何区别。

功率上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功率上有很大差别的。

没有任何区别。两种我都有,呵呵。而且那个B****还很稳定,我那台2年多了好好的。不要迷信,人家单线圈,但是线圈大啊,呵呵。要功率大,功率就要增加,快克301、303 120W的(我也有),手柄小巧比203好用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区别。两种我都有,呵呵。而且那个B****还很稳定,我那台2年多了好好的。不要迷信,人家单线圈, ...

你认为单电感的和双电感的没区别,那就没区别吧,不想争论什么。而且单电电感的价格还便宜很多。悄悄告诉你一句,即使都是双电感的,正宗快克和非快克的功率上都有很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认为单电感的和双电感的没区别,那就没区别吧,不想争论什么。而且单电电感的价格还便宜很多。悄悄告诉 ...

单电感确实要便宜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认为单电感的和双电感的没区别,那就没区别吧,不想争论什么。而且单电电感的价格还便宜很多。悄悄告诉 ...
看线圈来看功率大小真是搞笑,你怎么看60W的203也是双线圈,60W的203使用起来明显比单线圈的那个90W的加热慢,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线圈来看功率大小真是搞笑,你怎么看60W的203也是双线圈,60W的203使用起来明显比单线圈的那个90W的加热 ...

你这不废话么???要比较也要同功率下比较单双线圈的!!!你咋不用90W的快克203H比较呢?再重复前面说过的话:你认为单线圈的好就买单线圈的,价格还便宜很多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废话么???要比较也要同功率下比较单双线圈的!!!你咋不用90W的快克203H比较呢?再重复前面说过 ...

我还真比过,没有任何区别。不同品牌价格差异很正常,同样是山寨,便宜一二十块叫便宜很多很多。哦,比器快克全新确实,不过你说说的山寨双线圈比快克也便宜很多很多,呵呵。功率要看变压器大小和功率管的功率,看线圈?哈哈。一个线圈才多少钱,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真比过,没有任何区别。不同品牌价格差异很正常,同样是山寨,便宜一二十块叫便宜很多很多。哦,比器 ...

不和你小白在讨论下去了,第三次重复前面的话送你:你认为单线圈的好就买单线圈的,多说无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和你小白在讨论下去了,第三次重复前面的话送你:你认为单线圈的好就买单线圈的,多说无益。 ...

不知道谁式小白,俗话说得好啊,实践式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说的这些台我都有,难道不比你仅仅敲敲键盘清楚?你自己都无法说清楚要是按照双线圈一定比单线圈功率高,那么203、203H、205都是双线圈为什么都是双线圈?哈哈,这和按照靠汽车有几个轮胎来判断那台车跑得快一样荒唐!在这里胡搅蛮缠,不如自己买2台来比较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