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压力锅电源板

楼主(2021-01-13):
之前用了好久了,我这样连接对吗,为什么那里要用虚线!

网友:
弯线是用作保险的
建议用保险丝替代

网友:
那里不叫虚线吧。如果原来的铜箔断了,这样连线没问题。

那个连续弯曲的线路,电脑主板好象是叫等电势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