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实用跟风做个550电机拉马,详细经验分享

楼主(2021-01-13):
最近淘了个带冲击的减速箱,带的齿轮是14齿的,身边没有这样的电机

就是这么个东西,做工不错,驱动比较难,匹配机身也难找。

翻出老电机上面有齿轮是10齿的,想拿下齿轮换上14齿的,结果太难了,so,就想到了论坛里之前有前辈做过的吊环拉马,所以马上下单,不多说,看成品吧。

全家福

550电机轴是3.1-3.2MM之间,所以拉马的那个钢针顶轴3.0以内就可以

分别是M6内六角螺丝,M8内六角螺丝,M6外六角螺丝(因为短了,所以没磨)

就是为了拆出来这个齿轮,厚度10mm左右

这是第一个吊环拉马,中间拉断了是试验的时候冲击扳手打断的,304M6螺丝都能打断,这有点暴力

上面是M6下面是M8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容易加工,只要有角磨机就能做;坏处就是同心度难保证,可以看出有几根是歪的。

也可以看到有几根做的不错对吧,特别是第二根,好了,分享下加工过程的经验,我是用的博世4MM磨片,直接开磨,一开始用的是大力钳夹住螺丝手动磨,很不平整,

后来用手电钻夹住螺丝固定好后拿到角磨机上打磨,一边转动一边打磨,OK   成品比较满足、同心度高多了,也成功的把轴承顶出来。

用内六角扳手好处是受力比较均匀,齿轮会比较容易取下来,大伙可以用M6或者M8吊环螺母加工,都可以用,有角磨机加工起来会比较方便。钢锉也能锉,就是慢了点。

楼主:
304螺丝遇到角磨机,其实硬度也还好,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加工,能用就好。
对于在螺丝中心钻孔的做法,可能会更好,毕竟可以更换顶针,可是普通人哪有那么多高精度的设备,就是台钻都不一定有,所以这个打磨加工出来的方法会比较容易实现,更适合普遍大众操作。(角磨机使用过程中,千万注意安全)

M6螺丝用的40mm的,预留了10mm做顶针,所以试用长度是30MM,够把550电机顶出来了。

DIY的乐趣就在动手的过程,虽然之后很大几率吃灰,不过没关系啊

网友: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论坛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堆吃灰的东西

网友:
自已动手,工具齐全,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924
前段时间刚做完,你把杯头螺丝夹在手钻上会好很多,慢慢往角磨上靠,杯头正好10mm 自锁甲头最大夹持也是10mm:cool:我直接把顶针做到2mm但吊环开口还是做到3.2 因为没记错的话550主轴一般3.1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924
前段时间刚做完,你把杯头螺丝夹在手钻上会 ...

你这个做的很精致!

网友:
这个时候,有没有床的区别就出来了。

网友C:
找个钻夹住螺丝,让螺丝转起来,再用角磨机磨是不是同心度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做的很精致!

就抛个光好看了,实际都差不多。主要就想让他看一下螺丝做顶轴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钻夹住螺丝,让螺丝转起来,再用角磨机磨是不是同心度会好一些。

我的教程大旨就是这个方向,而且会好很多,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924
前段时间刚做完,你把杯头螺丝夹在手钻上会 ...

必须开3.2   不然电机轴卡不进去,也没法弄,你这个内环圈切得可以,我没工具,用小电磨太难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开3.2   不然电机轴卡不进去,也没法弄,你这个内环圈切得可以,我没工具,用小电磨太难磨了 ...

开槽3.2 顶针是2.0。你也没仔细看啊,那么浮躁可不太好。。。。。我之前做的时候就想既然做了想办法向下兼容所以才把顶针做到2的。。。。我以手动为主电动为辅,能手动的很少用电动,你看看我其他帖子就知道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总不能什么都靠买工具解决吧,DIY不就是为了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问题吗。

网友D:
变速箱去哪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速箱去哪淘的

深水宝,做工各方面都不错,就是没有适配的电钻外壳,目测和牧田的DF332 接口相同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替换

网友E:
我的拉马因为顶丝部分已经搁置两年了,今天豁然开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拉马因为顶丝部分已经搁置两年了,今天豁然开朗啊

哈哈,能帮倒忙给予灵感也是很好的呢。

有设备条件的话,可以考虑M8开中心孔,然后顶针的话很好解决,用M5的304不锈钢铆钉,抽出芯条打磨下,那个直径是2.8-2.9的不锈钢针,很好用

网友F:
这个做的很精致。我是用砂轮磨掉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做的很精致。我是用砂轮磨掉齿轮

各有各的好处,方法不是统一的,能解决自己当前的问题无论什么方法都可以

网友:
没看懂跟变速箱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