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两路调光开关;调光2-320W大功率LED灯具~

楼主(2021-01-13):
灯具调光器,配合LED调光驱动电源使用

一路调光接线方法:
第一步:Lin 接入火线(220v火线)
第二步:两个Lin接输出火线(输出两根线并联后接入LED电源的L端)
第三步:220v 零线直接LED驱动电源的N端
请注意:此调光器只接一根输出线不能正常使用

两路调光接线方法:

两个输出火线分别接入两个LED驱动电源即可实现一路或者两路灯具的调光,旋钮按一下/二下/三下/四下 分别为:开灯/第一路调光/第二路调光/关灯(仅供参考/待测试)

网友:
LED调光专用驱动,调光后有频闪吗

网友:
什么都没说

网友:
这个是调占空比,还是调电压,还是调电流?

网友:
可以试试接在落地扇听声音判断,交流声变大类似吊扇无级调速面板里晶闸管模块。

网友:
应该是用一个功率因数芯片驱动一个MOS的设计,或者干脆就是384x调控占空比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原理,效果如何?

网友:
光拆了,后面怎么调光,效果如何?

网友:
能承受这么大功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