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无档位全自动SENIT S-19A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1-01-13):
整体图片正面背面和前面,有电压、电阻、通断测试功能,自动转换,电压大于0.5伏自动识别交直流及量程显示,电压低于0.5V自动测电阻,电阻低于50欧自动亮灯蜂鸣显示低电阻值。另一个口可以测试电流,按电源键可以切换测试电容,长按NCV进行无接触感应电压测试,短按打开前面手电筒,长按H键打开背光,短按H键保持数据。

外衣不好脱,有技巧,先脱下身,上身就容易脱下来了。

好说歹说,一顿饭功夫,外衣脱下,背光打开,效果如初恋!

一个小螺丝拆下电池盖,支架盖应声而下。不知你们发现没,电池盒居然是大盒套小盒,估计厂家买的成品电池盒配套件。拉出来溜溜吧!

AAA7号两节的干活,比9V电池要实用得多了。想改造可以锂电充电板伺候。

牛屎就是牛,Fluke也用类似牛屎,不过比国内的闪亮的多,也圆润的多。不管怎么样,牛屎也改不了屎的圈子!牛屎周边貌似还留着硬装接口,这几十块的价位就算了吧!

板子有5颗螺丝绑架,卸掉拉出,前面一个是LED灯,一个是NCV感应片。

楼主:
估计也是0660的方案,用2402数据固件来校准

网友:
至少能量个大概 比凭感觉准确

楼主:
UNFUSED就是说电流档没有保险,超电流就烧芯片了

楼主:
这玩意就是玩具,20ma以下电流测不出,1v以下电压当电阻测了

网友:
感觉还是CZD 98A性价比高,28元还是硬封

网友(2022-12-03):
我的没有几次 现在测直流滴滴滴响 屏幕上显示OL看来是坏了。在咸鱼上买的 ,看见的大神们 还的去买牌子货。

网友(2023-10-14):
引用 楼主:
估计也是0660的方案,用2402数据固件来校准

我买的这个表,现在不能测直流了。直接报错oL 超量程.不知道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