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在不锈钢上钻孔~如何准确定位?? 日川冈板记

楼主(2021-01-13):
虽然有提前砸了个小坑,但钻的时候还是跑偏了,而且不好修正(本来打孔就难)。

1.5MM的304不锈钢,看似挺软的,很容易就能划花。  使用牧田岛6MM的含钴钻头。

一开始钻半天,只钻出了个小坑就没动静了。按网上的说法,低速大压力,还是没啥动静。于是角磨侍候,切割得发红的时候感觉吃进会变得缓慢?  此时给钢板泡水冷却会变更硬不。

后来突然发现这钻头怎么是逆时针旋转的,看来又犯了低级错误。

尝试了传说中的酱油大法,感觉也就那样。还试了一下冷水一直冲,感觉更没用,不知道是不是水把铁屑冲走了看不到效果,反正感觉没怎么吃进。

反倒是花生油更好用,吃进很明显,马上就能看到铁屑和花生油混在一起,钻个半分钟花生油冒烟就停下。但要不停擦拭,更换花生油。打个孔估计也要十分钟。
快打穿时,钻头和钢板有时碰撞很厉害,不知道是否伤钻头。

网友:
应该先钻一个小孔,再扩孔就不容易跑了

网友:
应该先钻个小孔过去,再换个大口径钻头钻,这样简单多了。

网友:
不知道还以为你造核弹呢。

网友:
1.5MM你应该磨薄板钻头

网友:
先用钉子冲个眼,再用含钴钻头试下……

网友:
最少也要修一下横刃,但你用钴钻头应该没那么垃

网友:
有条件上台钻,不然就砸坑的时候多砸几下,钻的时候,先用4MM钻头,钻的时候持续施压,不出屑的话可以做小角度的摆动,钻透后再换所需直径的钻头

网友:
钻头转动方向都反了,刃口也磨圆滑了,还能钻?

网友A:
上三角钻,然后钨钢旋转锉扩孔,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三角钻,然后钨钢旋转锉扩孔,很快的

好工具!第一次听说,我之前只知道宝塔钻头扩孔。 看店家的视频,用宝塔头两三秒就钻穿了不锈钢方管。

网友:
撸主是个人才....

网友:
这不锈钢真材实料

网友:
这个应该先两边开孔  再上角磨切边吧

网友:
不锈钢板钻孔确实困难,但也没有这么恐怖,就是钻头刃角与转速配合的问题,一般用手电钻就比较难而用台转就比较容易,钻头最好在实体店买并且说明是钻不锈钢用的、不好用退货,一般正规五金店都会有好用的钻头的,这样比网购靠谱些网店标称的材质不一定真实,钻头稍有不锋利就及时刃磨否则一旦烧刃磨起来就麻烦了,另外不锈钢钻孔越小越难钻,因为3以下的钻头手工刃磨很吃功夫的,所以应该考虑将样冲窝打的稍深些而不考虑钻小孔定位的方法,其实钻头定位不好的主要原因还在钻头上,可以将横刃磨薄些使钻头尖锐些就比较容易定位了,总之,不锈钢真的难钻孔、要宜慢不宜快。

网友B:
薄板不行直接拿冲子怼个洞,旋转锉扩孔试试?我之前打不锈钢没感觉难啊,就标准件那买的正常的高速钢钻头银白的1个厚,一共打了四个5mm孔,难道我打的假的?具体不知道了,帮朋友忙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板不行直接拿冲子怼个洞,旋转锉扩孔试试?我之前打不锈钢没感觉难啊,就标准件那买的正常的高速 ...

直接干打?  可能不锈钢硬度不一样吧。  算不上难,但是也挺耗时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干打?  可能不锈钢硬度不一样吧。  算不上难,但是也挺耗时间的。

没,加水打的,知道不锈钢容易烧钻头所以路上买瓶吱哇乱叫<尖叫>喝了灌得自来水,让朋友对着钻头滋水,我把板子垫在木头上按住打的孔,不过当时我用的是我爸的220v电钻,不是锂电起子。

网友:
含钴钻头 钻不锈钢应该不难,除非是钻头钝了。定位的话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武器  丝锥 。

网友:
钻不锈钢拼的是钻头,最好是合金头,哇哇的吃料,特别是不锈钢红热时跟钻木头一样快!
没有合金头,就要特硬的钻头磨的锋锐些加水冷却不能过热变色,我的钻头里包括“含钴”的都试过,最硬的可用,其他的只能“磨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