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海力士白片开卡失败:Set Disk Capacity Fail

楼主(2021-01-13):
SM2258XT+海力士白片开卡失败
见图,不知道是不是CE分布有问题?

网友A:
1 CE分布确实有问题 需要跳线 不过这样分布也能开 不过把通道占满速度好点
2 海力士V5颗粒?这个版本的固件有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E分布确实有问题 需要跳线 不过这样分布也能开 不过把通道占满速度好点
2 海力士V5颗粒?这个版本的固件 ...

我的这样分布就是开不出来,这个板子下面双贴都行,多贴背面两颗,就必须2CE以上的,单带不行

网友:
SL500单帖04T板子?原板是8ce跳线

网友B:
用海力士3D V5 专用S1111A版本试试

网友:
手动指定容量,按60GB的倍数来设定。

网友:
你这flash没贴好吧?建议加焊或者重新蜘蛛  你看那个ID有几个啥状态  或者有可能掉了电阻或者flash挂了

网友(2021-04-02):
你试试吧!

再不行,按下面设置

网友(2021-08-30):
麻烦发下固件下载链接,谢谢

网友:
上2258H,全盘300不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海力士3D V5 专用S1111A版本试试

给个软件下载呗

网友(2022-06-04):
引用 网友B:
用海力士3D V5 专用S1111A版本试试

86923983@qq.com      给发一份好吗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