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U盘有救吗?

楼主(2021-01-13):
用了10多年了,现在这速度确实有点难受。

网友:
2.0的TLC?,,,,TLC不是3.0的多么

网友:
这个是接口的问题不是U盘自身问题吧?大家有异议吗?

网友:
10年前的TLC???

建议换颗FLASH继续战斗...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了,15nm的闪存十年前哪能找到

网友:
应该是几年前的,10年前不大可能

网友:
换一个把,现在U盘这么便宜

网友:
G2 板型?我有个同系列的,usb2.0 速度确实慢,贵在稳定。换个论坛拆过的lexar 3.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了,15nm的闪存十年前哪能找到

绝对没错,08年暑假在深圳买的金士顿,花了400多。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没错,08年暑假在深圳买的金士顿,花了400多。

这是15年的固件,还有闪存15nm的

网友B:
用了10年2个月,除了速度慢一点,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10年2个月,除了速度慢一点,挺稳定的

是挺稳的,我之前都装一些小文件,到也不觉得,现在大文件就受不了了。

网友:
除了换盘基本没救了,这要是拷贝一堆几K的文件,那叫一个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