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P-LINK WDR5670 AC1200 青瓷版路由器

楼主(2021-01-13):
这个路由器,当年199块,然后时快时慢,经常掉线,于是拆开看看是怎么回事。

正面

背面

青色和白色的塑料之间有个缝,指甲插进去撑开,然后把废IC卡插进去,一边撑开一边滑动,听到啪啪啪的一阵响声后,掉下一堆卡扣。
这种设计真不知道如何无损拆解,望大侠指教。

断掉的卡扣

断掉的卡扣

路由器变成前后两半。有个螺丝在主板背面上,卸下它。

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

芯片特写
联发科的MT7612EN + MT7628DBN方案,2Mflash+16M内存(内存集成在芯片里),改造空间不大。
快200大洋的路由器,居然芯片上没有散热片,真不知道怎么吐槽。
改天弄个散热片上去,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TP系列路由外壳卡扣设计的相当NB,不用螺丝都非常牢固,所以想无损拆机就费劲了,基本都要断卡扣

网友A:
路由用久都这样,经常掉线。所以别以为摊上的很赚。

网友B:
刷固件,openwrt,老毛子,高格,等等

网友:
TP我早不碰了,缩水王,为了省钱不打螺丝钉。
为何不买华为的AX3Pro?今年8月258元包邮买的,使用了不错,WIFI6+,现在已涨到30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openwrt,老毛子,高格,等等

楼主介绍了,内存16M集成了,刷其他固件可能性几乎没有,还是加散热片和换固态电容可行一些。还有,别当路由,关DHCP,网线插LAN口,当AP用,效果可能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介绍了,内存16M集成了,刷其他固件可能性几乎没有,还是加散热片和换固态电容可行一些。还有,别当 ...

我七八年前第一台双频路由器WDR4320就是刷了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路由用久都这样,经常掉线。所以别以为摊上的很赚。

最近发现我用的几个路由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难道是路由器芯片老化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发现我用的几个路由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难道是路由器芯片老化吗 ...

是电容的ESR 变大了,,导致滤波效果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电容的ESR 变大了,,导致滤波效果不行了!!!!!!!!!!

奥 那我把电容换换试试,换电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奥 那我把电容换换试试,换电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电压要一样,,,而且不能反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近发现我用的几个路由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难道是路由器芯片老化吗 ...

有说法是,无线芯片 功放芯片老化。
家里的路由,大概3年,手机上就看到少一格信号。实际速度没测。好几个路由了,这也是我不碰二手路由,特别是发热大路由的原因。

网友:
极为先进的5网口设计。

网友:
不要折腾 不够费事的 ,941N V6 闲鱼20块钱就搞到了 ,华硕 网件 二手也不贵 稳定一塌糊涂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最近发现我用的几个路由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难道是路由器芯片老化吗 ...

缩水王的称号不是白叫的
假死基本都是过热死,或电源老化
国产很多就是这德行,不然让你一直用不坏到怎么推出新品

网友:
芯片一般不老化,容易老化的是电容。

网友:
完全没有可玩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说法是,无线芯片 功放芯片老化。
家里的路由,大概3年,手机上就看到少一格信号。实际速度没测。好几 ...

我的情况是百兆宽带,下载速度只有1-2M左右,手机经常断开过几秒之后再连接上。前段时间换了个k2p刷了华硕的固件,电脑下载速度基本在8M左右,所以断定是路由器的问题。但是刷了固件之后不能用手机app控制路由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缩水王的称号不是白叫的
假死基本都是过热死,或电源老化
国产很多就是这德行,不然让你一直用不坏到怎么 ...

我的情况是百兆宽带,下载速度只有1-2M左右,手机经常断开过几秒之后再连接上。前段时间换了个k2p刷了华硕的固件,电脑下载速度基本在8M左右,所以断定是路由器的问题。但是刷了固件之后不能用手机app控制路由器了。

网友:
家里全部用的都是二手,主路由用的是软路由N230CPU单核做的,AP用TP7500V6信号杠杠的,拿回来拆出来电容换好点的,CPU加个散热,再换个好的电源进去稳定的很,特别是信号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