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冲击改锥

楼主(2021-01-14):
冲击改锥有时候觉得能用到,所以准备diy一个.

找一截铁管,大概16mm.

一个用废了的冲击钻的5mm钻头.

几个4mm的螺丝螺母.

钻头上焊一个5mm螺母,防止脱出来

剩下的图片传到3%就不动了,试了多次,还是那样.今天终于可以传了.

喇叭中间的铁柱钻了个眼,放了一个5mm螺母,为了钻头杆不太晃.

冲击改锥上面焊上一个螺母,方便用锤子砸.

前面焊了个螺母,磨成四方头,方便加套管.

整体照.焊的很难看,不要笑话.那2个焊的疙瘩是2个螺丝卡住钻头的.

演示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不能叫冲击改锥吧,就是一个铁柄改锥,冲击改锥应该砸屁股头部会转的,

网友:
改锥不就是我们广东人说的螺丝刀吗

网友A:
老哥。。。。你这个做成冲子了。。。。。钻头在螺母里面没限位一砸不就进去了嘛,怎么转啊。。。。螺母打孔加俩顶针嵌在钻头排屑槽里一砸下去转头转动这才是冲击改锥/螺丝刀吧。

网友:
这焊口。啧 啧 啧.......

网友:
没看懂,五个字

网友:
做的不错,就是解释不行,还要多看一遍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这个做成冲子了。。。。。钻头在螺母里面没限位一砸不就进去了嘛,怎么转啊。。。。螺母打孔 ...

我表达不行,管外面焊了2个螺丝磨尖卡住钻头槽的.有限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表达不行,管外面焊了2个螺丝磨尖卡住钻头槽的.有限位的.

好嘛,我就说嘛,你照片里一点没拍出来。钻头一般硬度大,敲击的时候注意安全别太蛮力以防崩断。

网友:
虽然要点赞,但是焊接的实在是。。。。

网友:
那两坨应该就是旋转导正销的位置

网友:
有使用的视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