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下,测试电源模块用什么作为负载?

楼主(2021-01-13):
最近买了几个升压降压模块,需要测试功率稳定性这些。请问用什么作为负载比较恰当而且又不会保护。铝壳电阻?可调电阻?一般选什么功率和阻值?

网友:
电子负载,最好是支持恒阻模式的。没有的话电饭锅,电水壶,白炽灯

网友:
既然这样问那就不说让你做一个简易的恒流负载了。花几十元买个几十瓦的成品电子负载吧。

网友:
负载根据电压和需要的电流选择

网友:
功率型滑动变阻器,配合电压电流表,功率表,就是一个可调负载

网友:
2块钱一根的电炉丝最实用想好用就电子负载

网友:
看你需要多少功率,现在的电热水壶你看看阻值合适?加满水妥妥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0fd2e8dvRXplU&id=525697536660&_u=d35n75i79b4

网友:
电撸死电水壶,电饭锅,电烙铁

网友:
12V  汽车灯泡

网友:
买一些电热丝最便宜,滑动电阻,要恒流负载用EBD等联机测试仪。

网友:
2块钱的电炉丝 很好用 接到不同的长度就是不同的负载

网友:
你组装的nas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