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做个矿石收音机,1SS86双检波二极管

楼主(2021-01-13):
双1ss86 网上买了个50ua电流表,回来装上居然打表,万用表测一下达到了200ua。

献上电路图与喇叭

天线接到了八楼楼顶彩钢瓦

地线接到了楼道暖气管

天线重要地线也很重要,不接天线用手当作天线都会有3ua的电流。

网友:
小时候用高阻耳机和2AP9玩过这个的。

网友:
平时都打表,如果遇到雷雨天,瞬间就得烧表了

网友:
一直向往…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网友:
能收到几个台?不过中波在城市里很难收台

网友:
电路图有问题
下面的二极管没起作用
容量105太大了,去掉更好

网友:
这个电流不小啊,你可以去矿坛看看,那里有很多人玩矿石收音机

网友(2021-07-15):
在农村时用高阻耳机和2AP9玩过,地线找一铁棒直接插地里;天线有一天突发其想看到农村电线杆上是没有绝缘的铝芯光线就挂家里电线零线上了

网友:
接不接天线差距巨大,充分显示出天线的重要性。

网友:
两个电容太大,信号被105旁路了,也许200微安是两个105充电,回路到电流表里的

网友:
赞。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个还不能叫矿石机,真正的矿石机是用铜矿石,作为二极管检波的。

网友:
大院子别野 信号好啊

网友:
嚯,这么强的天线,还用双二极管倍压整流,电流小不了啊。
选择性怎么样啊?调不好的话一个强台覆盖整个频段。

网友:
200ua都可以点亮 高亮led了。还挺亮。

网友(2022-09-07):
能收到几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