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mate9 无限重启 解决

楼主(2021-01-13):
华为mate9 升级后无限重启,显示“紧急备份”,无法正常启动。

恢复原厂设置后,用华为助手电脑端连接手机,在“系统更新”用“退回版本”,将版本退回,问题解决。

现在,手机中再显示更新,不敢更新了。

网友A:
华为助手电脑端连接手机,在“系统更新”用“退回版本”这个功能貌似就是把slot a 换slot b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助手电脑端连接手机,在“系统更新”用“退回版本”这个功能貌似就是把slot a 换slot b启动 ...

Mate9不是双slot的手机,楼主这个应该是重新线刷了。。。

网友:
是不是机子某个部位出问题了……我的华为mate9升级成256G后,升到最新版本没问题……

楼主:
在网上搜了搜,这种情况挺多的,是软件问题,华为也不解决。看来,华为是堕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搜了搜,这种情况挺多的,是软件问题,华为也不解决。看来,华为是堕落了。 ...

不是不解决,是不想让Mate9用户继续钉子户了。。。。

网友(2021-08-12):
重启是CPU 内存 还是啥问题?

网友:
更新有风险,更新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