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个AD584、AD586、tl431、tl432混合电压基准

楼主(2021-01-13):
前两天看坛友搭的AD584基准,电路简单,不校准也精度够用,于是也做了这款

图片来了,整体大小和9v叠层电池相当。

用杜邦线插头和ATX电源插头制作了输出线小辫子,直接插在表笔上,解放双手。

AD584部分,自带12v电池。12v电池可以满足AD584的2.5、5、7.5、10V电压输出,AD586仅能输出5V电压。四位拨码开关,第一组用于电池供电开关。在断开电池供电可以直接插DC插头,输入25-30V电压此时AD584、AD586都能正常工作,AD586输出5/10/15/20V四组电压。

AD584电路图

AD584输出电压

AD584的6脚也算基准电压

AD586电路图,采用4组输入电压并接,电压输出和GND串接方式。

AD586输出电压。

2个TL431,2个TL432通过限流电阻,发光二极管兼做电源指示

4个tl43X稳压管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或降低,输出电压变动较大,而AD58X输出纹丝不动。在输入电压为28V时测量分别为2.512,2.500,1.243,1.242V

楼主:
AD584假货宝5元1个,AD586便宜1.4元1个,431好像2元100个。

继续测试温漂,当前室温在18℃-20摄氏度,给基准穿个保暖外套,然后放在暖气片上面烤一个小时,估计温度达到40摄氏度。测量AD584继续保持在10.00v,四个586继续保持在20.00v。

而2个431加2个432,由7.501v漂移到7.504v。

AD584在立创商城每片98元,假货宝仅5元。而AD586立创商城142元,假货宝1.4元。测试温漂分辨不出真假,本人没有高位表标定,总结一下,对于业余玩家校正3位表完全没问题,四位表也有参考价值

网友A:
楼主不配个电路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配个电路图上来?

正在上传,手机编辑,打字太慢

楼主:
最后,找一个自封袋,装起来吃灰

网友B:
JLC就是卖服务的,货源很贵,基本都是加了不少价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他自己的库存买的比直接海外代购还要贵得多。
TB那些都是中国代理商直接经营的,量很大,所以拿货起来就便宜。
不然按这个JLC的价格,你看看那些好一点的电子产品你哪里买得起,是吧,光元件费用就差不多达到售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C就是卖服务的,货源很贵,基本都是加了不少价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他自己的库存买的比直接海外代购还要 ...

测试温漂分辨不出真假,大家意见能用于校准四位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温漂分辨不出真假,大家意见能用于校准四位表吗?

这东西没假的,只有翻新的。
国产的没有能够与之代换的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LC就是卖服务的,货源很贵,基本都是加了不少价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他自己的库存买的比直接海外代购还要 ...

嘉力创会不会没有假的?
淘宝买了几个7805说是进口结果到手还是所谓国产仿制的........
但嘉力创那个价格也真是买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嘉力创会不会没有假的?
淘宝买了几个7805说是进口结果到手还是所谓国产仿制的........
但嘉力创那个价格 ...

JLC就不可能有假的,人家都是直接从原厂进货,相当于一个一级的小批量代理。而不是直接从市场的某些中国代理取货变成代理的代理的代理。
这样子货源肯定能保证的,但是这样的渠道就比较贵,加上它自己加价也很严重,毕竟要吃服务费吗。所以人家凭借质量和方便的服务打造口碑,培养用户粘性,怎么可能卖假货自砸杂招牌。

TB你去买那些知名的代理公司的一手货源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人家走的是大批量渠道,进价优惠售价也不会很贵,当然有性价比了。但是贪便宜随便乱买就可能买到垃圾。
我在TB买元件很久了,只买过2次的垃圾。而且有一次还是故意赌一把的。

网友:
现在没人玩基准了 啊哈哈

网友(2022-02-08):
说是要15V,两个9V串联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没假的,只有翻新的。
国产的没有能够与之代换的型号。

这样啊,厉害,明白

网友(2022-06-17):
引用 网友B:
JLC就不可能有假的,人家都是直接从原厂进货,相当于一个一级的小批量代理。而不是直接从市场的某些中国 ...

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在TB怎样识别是卖正品的代理商?JLC的东西确实太贵,好多还没有

网友(2023-02-14):
在做一组3V和19V,可以分表校准UT70D,F15-F18B+

网友:
没有用高位表标定的都不算基准。当然自己满意就行。

网友:
没有标定过的。。

网友(2023-05-11):
AD584输入电压低于12V就开始很不准了。最好能保持电压在12.5~20V之间。我使用两个9V电池串联。万用表用了3年几乎没多大变化,电压变化在0.01V左右。

网友(2023-07-05):
我手里有DIY的LTZ的电压基准,只是手边没有8位半的表来校准,平时6位半表也看不出啥大的变化.

网友(2024-09-22):
不错不错,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