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等回复:电动自行车有刷电机拆解换碳刷

楼主(2021-01-13):
求电动车大神  早期的有刷电动自行车  控制器输出正常 电机不转  想把电机拆下来 已经拆到这个地步  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
是有齿不是有刷吧

网友:
你的电动车居然是有刷电机?

网友:
端盖螺丝都去掉了,怎么还打不开?这种电机的碳刷换普通的不行,要用专用的碳刷。

网友:
出线是几根?按说有刷的只有正负级2根线,无刷才是三根线,带霍尔的加五根小线。

网友:
用橡皮锤子轻敲一下看,我看到了结合处的缝,一般的无刷直接就是敲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人家问麻花怎么做,这个卖芝麻,那个卖花,好容易有个正经点的,卖包装盒。
这车子,得非典那年的了吧?反正我们家之前那个新日的22寸大轱辘的36V车是闹非典,打伊拉克那年买的,前几年才卖掉,
这出线带飞轮的这边是个活端盖吗?如果是,给另一面的螺杆上套上螺丝可着劲的墩,先木头,如果不行,就石头马路牙子上墩,直到拱出转子才能看到里边,如果端盖不是活的,那只好拆辐条了

网友:
找个木板,轮子平放,中轴丝杆与木板垂直,使劲往木头上磕。一般有线端朝上,实在不行就反过来。这个貌似是有刷有齿的电机。

网友:
把电机正负极用手捏在一起,来回转动电机,有阻尼感。说明是好的,分开正负极和短接效果不一样

网友:
用锤子垫木块敲打牙轮侧法兰,若出现缝隙就用扁罗刀对撬,若有拉马可以同时在刹车鼓面顶出转轴,也可以如层主所说在木板上墩刹车鼓面的轴头,顶出法兰。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  十多年前的有刷电机  出线是两根。可以脚蹬的那种电动助力车。

感谢scxj 详细的画图 你画的端盖接缝处非常准确  我尝试着墩了几下没反应  现在我拿不准的是鼓刹的这一侧要拆到什么程度,轴中心的位置还能看到一个开口卡圈 不知道要不要拆了那个卡圈才行
这个图能看到两个小眼的开口卡圈   不管他继续使劲墩还是需要拆下来 手上没有合适工具拆

网友:
上拉马,把轴顶出来

网友A:
里面有行星减速齿轮,不是通轴,你蹲坏了也打不开。就把端盖翘开就行了。

楼主:
又墩了一气,没墩开 端盖虽然能看到接缝  撬的话无从下手啊

网友:
墩反了吧!墩不开就墩另一头试试

楼主:
从主线端把端盖撬开了   里面又无从下手了  新手盲拆  继续等高人指点  目的是检查一下碳刷

背景重复: 带脚蹬链条的有刷电机   转把时检测控制器输出36V  电机不转  。  想检查碳刷或电机内部。  目前电机手动正转轻松 反转有一定阻力。

网友B:
明显有卡黄,也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有卡黄,也拆下

那个卡圈没有工具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行星减速齿轮,不是通轴,你蹲坏了也打不开。就把端盖翘开就行了。 ...

端盖撬开了  又不知咋整了

楼主:
鼓刹侧的卡簧感觉是轴向定位的,不影响反向墩,但终究墩不动,没人指导的话下一步直接拆螺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