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Vastar 110V/60W 调温电烙铁拆解

楼主(2021-01-13):
看电路比较简单,目测换个220V60W烙铁芯就可以用,有朋友说把黄色的104j100电容改成250V的电容,就可以在220V使用,也有朋友说改LED电阻和可控硅限流电阻,懂的朋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那就改。当死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改。当死马用

据说要改LED 电阻和可控硅限流。

网友A:
没细看。网上找个图纸,加大LED电阻,电位器,电容耐压。上电。

网友:
可调电阻在交流的输入处直接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细看。网上找个图纸,加大LED电阻,电位器,电容耐压。上电。

我也不懂电路。。。

网友B:
不换烙铁芯,换啥也是一下的事,这里边就是个可控硅调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7965&extra=

网友:
串个二极管?半波整流电压降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换烙铁芯,换啥也是一下的事,这里边就是个可控硅调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 ...

路痴飘过

网友C:
你家店的旧货洋垃圾价格高,没意思

网友:
干脆搞个转110V变压器,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D:
为了能玩100多Ⅴ的烙铁,买了公牛家的一个小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家店的旧货洋垃圾价格高,没意思

这没办法,我也是折腾性质,你看看淘宝那几家都是什么货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能玩100多Ⅴ的烙铁,买了公牛家的一个小牛,

我也有一个2000W的

网友E:
主要看电容的耐压,可控硅的耐压够不够,拾示灯的限流电阻得换,烙铁芯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看电容的耐压,可控硅的耐压够不够,拾示灯的限流电阻得换,烙铁芯得换。 ...

对, 目测比较麻烦,懂的话 应该很简单。库存的110V变压器 碰上了 10块钱左右一个 很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目测比较麻烦,懂的话 应该很简单。库存的110V变压器 碰上了 10块钱左右一个 很省钱。 ...

如果有220v转110v变压器,这是最完美的处理方法。

网友F:
这个跟老黑家那个很一样啊,很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跟老黑家那个很一样啊,很好改

怎么改,路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目测比较麻烦,懂的话 应该很简单。库存的110V变压器 碰上了 10块钱左右一个 很省钱。 ...

这么便宜?求车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