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锐捷睿易2020新品AP系列 EAP-212F拆解 隐藏千兆 or 假百兆?

楼主(2021-01-13):
买了个锐捷新出的易网络AP,型号EAP-212F。
48V POE供电,支持12V 1.5A DC直流输入
实测待机功率约3W,单机5G满速下载峰值6W。
拆开简单看了下,居然是MTK方案,

MT7615+MT7628四根全向天线,官方数据最大功率20dBm

EAP212F

EAP212F

11ac双频1167MBps的速率,只可惜网口只有百兆。

同系列EAP-212G,售价贵一倍,则为千兆网口,其余硬件参数一模一样。

所以,提出这么一个假设

有无可能可以像蜗牛星际的网口一样,通过短接来实现千兆?

望大神告知~

拆机图:

要是能千兆,那就真的太香了!

网友:
几百块东西居然连内存都没了,集成在cpu

网友:
这个就是百兆的……网变八个脚的就是百兆,十二的是千兆图中才是千兆的。电路板都不大一样 基本没法硬改

网友A:
7628的phy就是百兆的。除非挂cpu自己接个千兆phy。改千兆绝无可能。看来睿易系列是和mtk干上了。都是连发科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28的phy就是百兆的。除非挂cpu自己接个千兆phy。改千兆绝无可能。看来睿易系列是和mtk干上了。都是连发科 ...

血亏,还不如买K2:sad:

网友B(2021-07-22):
总觉得mtk的无线表现不如高通

网友C(2021-12-31):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mtk的无线表现不如高通

感觉上是的,但是睿易的MTK的新东西支持一键优化,高通方案的都不行。而且优化的比较详细信道(前/后)
频宽(前/后)
功率(前/后)
灵敏度(前/后)
同频干扰数(前/后)
邻频干扰数(前/后)
总干扰数(前/后)
这些优化,高通方案的都不支持

楼主(2022-08-03):
引用 网友C:
感觉上是的,但是睿易的MTK的新东西支持一键优化,高通方案的都不行。而且优化的比较详细信道(前/后)
频宽 ...

话虽如此,但是。。。这个AP、实际用下来,就是乐色。。本是MTK同根生,40块的K2甩它几条街。。。

网友:
厉害的路由器噢噢噢噢

网友:
山寨联发科的解决方案倒是卖掉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