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原理 C51 ,PROTUES仿真 ADC0808

楼主(2021-01-13):
例子

PROTUES 搭好电路

KEIL 录入代码

若干 BUG 后,运行起来了。

GIF。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dispcode[4]={0x08,0x04,0x02,0x00};
        uchar code codevalu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temp;
        uchar dispbuf[4];
        sbit ST=P3^0; // AD转换启动信号,输入 ;ALE 8路地址锁存  。
        sbit OE=P3^1; //AD数据输出允许信号,输入
        sbit EOC=P3^2; //AD转换结束信号,输出
        sbit CLK=P3^7; // 时钟脉冲 ,输入
        uchar count;
        uchar getdata;

        void delay(uchar m)
        {
                while(m--){}
                }

                void main()
                {
                        ET0=1;
                        ET1=1;
                        EA=1;  //  开中断
                        TMOD=0X12; //定时器模式
                        TH0=246;
                        TL0=246;
                        TH1=(65535-20000)/256;
                        TL1=(65535-20000)%256;
                        TR1=1;
                        TR0=1;
                        while(1)
                        {
                                ST=0;
                                ST=1;
                                ST=0;  // 启动转换
                                while(EOC==0){;}  //等待AD 转换结束
                                OE=1;             //AD数据输出允许
                                getdata=P0;
                                        OE=0;           //AD数据输出禁止

                                        temp=getdata;   // 数据转换

                                        dispbuf[2]=getdata/100;
                                        temp=temp-dispbuf[2]*100;
                                        dispbuf[1]=temp/10;
                                        temp=temp-dispbuf[1]*10;
                                        dispbuf[0]=temp;
                                }

                        }

                        void T0clk() interrupt 1 //定时器0产生时钟脉冲,
                        {
                                CLK=~CLK;
                        }

                        void T1disp() interrupt 3 //定时器1 刷新显示
                        {
                                TH1=(65535-20000)/256;
                          TL1=(65535-20000)%256;
                                for(count=0;count<=3;count++)
                                {
                                        P2=dispcode[count];
                                        P1=codevalue[dispbuf[count]];
                                        delay(255);
                                }
                        }

代码注释了下。

到STC 的官网看了下,
这页面好有世纪初配电脑的广告单风格啊。

网友:
STC最有名的就是官网,电线杆子上的小广告。

网友:
满篇都是图形文字哈,生怕漏点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