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装宽带送的机顶盒都这么烂吗?拆中兴860a

楼主(2021-01-13):
家里翻出来的,17年的老货了。刷了当贝的包,其实就想拿来当硬盘播放器用,结果让我失望了。不过感觉比华为的6108v9v好一点,可能是主频比较高的原因?
具体差的原因是播放某些mkv只能软解,然后就卡成动画片了。

贴了散热片,网上查型号用的cpu可能是s812,是不是905支持硬解的格式要多一点?

网友:
不一定都是差的,你看有的地方送的都是2+16的
我家的创维E900破解好之后也非常流畅,看个直播什么的不是问题

网友:
跟我用的一样。不怎么样。但还能用

网友:
运营商的东西都差不多,播放IPTV发热量也会很大。

网友:
B860A(无后缀)是晶晨S812芯片。从参数上看,不仅支持H264,还支持H265。
但这这是个笼统的概念,264和265又有多种编码格式,又有2K 4K等等的分别,所以个别文件播放卡顿也属正常。
用mxplay试试4K的烤鸭测试视频,看看硬解是否还出现卡顿。

网友:
想多了,运营商定制产品是要成本够低,然后能满足他们在线直播,和点播业务就够,
而不是想让你破解来放4k用的

网友:
至少要905的才好用,基本解1080P问题都不大,就是要做好散热

网友:
做工不错了,本就是定制的东西,你不能拿拿市场机比

网友A:
我家也是这个 楼主用的那个刷机包 我刷了一个 按主页没反应 每次返回主页要一次一次按返回

网友:
我2016年买了一个天猫M16吧,型号忘了,不知道啥CPU,只知道是2G+16G,主要是买的时候看人家写的支持DTS音效,支持4K,而且还可以播放蓝光。用了四年多了,至今看电影电视剧一点都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这个 楼主用的那个刷机包 我刷了一个 按主页没反应 每次返回主页要一次一次按返回 ...

老房子留下来的,以前的主人折腾过。用的是当贝的桌面,但保留了原来的itv,应该是就装了个桌面。但运行内存和机内空间就比较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