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18v电池只能冲到19.5v

楼主(2021-01-13):
买的电池壳 换的全新电池 用的是普通直充改的充电器
充满变绿灯后拔下来用万用表测量是显示19.5v满电不是21v吗?插上电钻带大负载之后拔下来测20.3v想问问知道这个的老哥这个电压正常吗 是不是没充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带不动电钻的时候拔下量还有18v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绕开保护板测下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良明电池充好一般20.2~20.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开保护板测下是否正常

绕开保护板 测单节电压都是3.9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开保护板测下是否正常

绕开保护板整体电压19.93

网友B:
拆开单组测量电池电压,看看是不是单电池电压不一致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单组测量电池电压,看看是不是单电池电压不一致导致的。

单节都是3.996左右一致性还行

网友C:
有一个改的直充,正极和识别端加的4.7K的电阻,能充到2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改的直充,正极和识别端加的4.7K的电阻,能充到20以上。。

我加的是10k电阻 加大了?

网友D:
电芯一致性没问题,重载使用后反而比刚充完电时还高,看来保护板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芯一致性没问题,重载使用后反而比刚充完电时还高,看来保护板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

那我换块通用保护板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节都是3.996左右一致性还行

明显没充满,单节至少4.2才是充满的。。。

网友:
充满变灯之后继续充1小时试试。人家电流变小变灯了可能。我威克士就是变灯以后继续充一会

网友E:
充满21V,放电在16V(每个电池3.2v,你这个负载电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满21V,放电在16V(每个电池3.2v,你这个负载电压升高???

对 上电钻大负载之后升了快1伏 应该是保护板有问题了

网友(2021-10-30):
引用 楼主:
我加的是10k电阻 加大了?

10k电阻怎么加?我有一块良明充电有问题

网友:
你是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放一下电后,电压反而会升高一些,我的一块良明P104电池也有此现象,不过情况要好一些,可以充到20伏,看来这是良明这种电池易犯的一个通病,如果能用的话,可以不管它。第二个问题,用到18伏就不能用了,说明电芯的内阻太大了,特别是你的这种单串的薄电,对电芯的内阻的要求比厚电要高,最好10毫欧左右,最差也不要超过15毫欧,如果对使用影响很大的话就要考虑换电芯。

网友:
放电到18伏就不行 是电池不行了,内阻大了。另一种情况没注意过。

网友:
一般都要充到4.1V每节。

网友(2021-12-24):
我也败了好多良明的工具电池还没买,这电池加4.7K电阻就可以充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