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3259AB量产问题,好像没有支持这个主控的工具???

楼主(2021-01-13):
求助!
      求助!!
               求助!!!

用ChipGenius工具得到主控型号却没有量产工具   flash闪存识别码:  89A46432 - Intel(英特尔) 无法定位?

问问老师些看看能不能把这个U盘量产出来

网友A:
我从大树家淘宝那里搬了个链接  你可以试试  另外简单搜了下有这个闪存颗粒的ID

SM3259量产工具(带支持列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k4wS7Cw81B-us1_9NxBuA提取码: 3y13

网友B:
很多黑胶体U盘都这个主控

网友:
求助SM3259AB量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黑胶体U盘都这个主控

对,这也是黑胶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大树家淘宝那里搬了个链接  你可以试试  另外简单搜了下有这个闪存颗粒的ID

感谢哈,我整来试试看能不能恢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大树家淘宝那里搬了个链接  你可以试试  另外简单搜了下有这个闪存颗粒的ID

感谢哈,开卡量产成功了

网友(2021-11-07):
好吧,5年前就量产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大树家淘宝那里搬了个链接  你可以试试  另外简单搜了下有这个闪存颗粒的ID

我也用你发的软件开了个3259AA优盘,但是提示失败,显示NO BIN是什么问题,请帮忙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