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SSD缺什么啊?

楼主(2021-01-13):
坛友给发来让我研究的一个迷你SSD,塑料袋上只写12M字样,貌似板子上缺个晶振,主控另一面好像缺一两个贴片电阻之类的,因为太小,没字,没法判断,而这边的晶振因为是有源的,肯定有方向,希望能碰到个一样的,核对一下,尝试修复,这晶振莫非是12M的?貌似这个SSD也就1G,只想练练手,没接触过这玩意,请指教

网友A:
就缺一个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缺一个电脑了。

电脑不认哈哈哈

网友:
这个是迅盘 容量应该是1G 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少件 minipcie

网友A:
板子元件有点受潮,先喜刷刷吧。R188R189比较明显。

网友A:
泡洗板水里,加上牙刷,然后请开始你的表演。。。。。。

网友B:
4楼说得对,是迅盘,1G容量的,好像是vista系统用的,那时候内存不大,用来做缓存的,我有一个,从HP的笔记本拆出来的,没有啥用

网友C:
我还有颗8G的Flash,记得是MLC的,撸主出个邮费我送你

网友D:
老衡家也开始玩数码了?看来最近没东西修了很闲。

网友E:
垃圾产品有什么好研究和修复的

十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F:
没啥意义了,这1G的迅盘,现在电脑和系统都不支持。接口看着像MSATA,但实际不是。这货唯一还有点价值就是两颗512MB的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元件有点受潮,先喜刷刷吧。R188R189比较明显。

要说这板子貌似不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洗板水里,加上牙刷,然后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买的维修佬洗板水怎么没动过就轻了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说得对,是迅盘,1G容量的,好像是vista系统用的,那时候内存不大,用来做缓存的,我有一个,从HP的笔记 ...

只是想让我那块D425的板子能认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颗8G的Flash,记得是MLC的,撸主出个邮费我送你

那玩意对我没用,我焊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衡家也开始玩数码了?看来最近没东西修了很闲。

我已经刮了两天p10屏拆的LED了,手指头好疼啊,你说闲不闲?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垃圾产品有什么好研究和修复的

十年前的产品了

唉,无聊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啥意义了,这1G的迅盘,现在电脑和系统都不支持。接口看着像MSATA,但实际不是。这货唯一还有点价值就是 ...

倒是能插上MSATA座,所以才打算修修

网友:
INTEL的迅盘,不是SSD,大概07-08年那会流行过一阵的东西,后来SSD出现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原理就是讯盘控制软件会自动学习,把经常访问的东西挪到讯盘里,这样再读取的时候
直接从讯盘里读要比从机械硬盘里面读取快。就是现在混合硬盘的前身,
不过实际使用起来,个人感觉没什么太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