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9OMGY8S7M求助,2258XT,居然找不到固件

楼主(2021-01-13):
有两个炸最后一个CE的颗粒,上58XT,居然找不到固件,到底有没有这个颗粒的固件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xV0uoX5NpSxWc2GANzATQ 提取码:i0ci

网友A:
麻烦开出来说一声能不能用,我也有一个缺ce的,但是还没想好要不要买58xt的板子。我用这个软件开58h能开出来,不能用。不知道是颗粒问题还是58h用58xt开的原因

网友B:
2楼的包可用,不过速度有点呵呵。

网友:
用2楼的包试试啊/挂了CE可只要不是CE0就可以指定CE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包可用,不过速度有点呵呵。

不是能超频吗?58xt缓外也就和3268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开出来说一声能不能用,我也有一个缺ce的,但是还没想好要不要买58xt的板子。我用这个软件开58h能开出 ...

不用考虑了,是颗粒问题,能开,不能格式化,做u盘都难,我手头好几个这个坏块过多的颗粒,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xV0uoX5NpSxWc2GANzATQ 提取码:i0ci

谢了,量产部落也出来了,版本比较落后,还是你的版本比较新

网友C:
8s7c什么时候2258xt的包能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8s7c什么时候2258xt的包能出来啊

我是炸CE采用58XT开的,7C用58H不好吗,全程不掉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炸CE采用58XT开的,7C用58H不好吗,全程不掉速

你们手里都有很多58h吗?

网友(2022-06-18):
用了二楼 的,直接 就开出来了,谢谢@qinwang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B:
2楼的包可用,不过速度有点呵呵。

2258XT缓外果然是众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