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会是哪款无线芯片?WinCE数据采集器Jiesai SC7530_BT&WIFI_Rev1.2

楼主(2021-01-14):
一个比较老的数据采集器,winCE6.0系统,无线板上有预留wifi线路,想加元件回去试试,数码大伽们帮我看看这会是哪款无线芯片

网友:
这个焊盘类似灰姑娘的水晶鞋,需要把全国女人试一遍才知道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我觉得不如找到USB或者PCI改...

网友:
找找2010年以前出厂的wifi芯片,不要求新,找找使用量大,便宜的那种,我是生产商的话也会选供货量大,生产便宜的芯片做方案,不然选个小众的会被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