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记一次炫龙笔记本电脑电池换电芯

楼主(2021-01-14):
平时使用一台炫龙DCPRO笔记本工作,上周笔记本电池突然快速老化,损耗直接达到85%,拔下电只能坚持十几分钟,决定换电池,因为之前有过一次换电芯失败的经历,满以为这次可以完美避坑,结果还是踩坑不少,记下操作共同学习。

1.购买电芯,我是在木鱼上买的拆机福特斯电芯,内阻30-35,容量2450mah,电芯到手后打磨掉触点

2.拆机电池,我用的是拆机撬棒,沿电池划一圈就可以无损打开电池,有些电池用的超声波焊接这样是打不开的

3.焊接新电池组,我没有点焊机,多次测试发现用铜片焊接电芯效果很不错。
我用的是0.3mm厚的铜片,裁成5mm宽,
然后分别在电芯焊接部分和铜片焊接部分涂上助焊剂,在打上薄薄的一层锡,在把铜片焊在电池上,在打磨掉多余的锡,当时没拍图片,附上几张测试图

这里要注意,1、涂的助焊剂不能太多,我是用棉签涂;2、锡不可以太多,不然焊点太厚;3、铜片大热快,要用小钳子夹着;4、焊接电芯要迅速,烙铁最好是内热式40w以上,马蹄形焊头

4.用线连接原电池的电芯和主控板,确保不会断电,这里主要连接线要长,我用的是纯铜网线,要仔细检查焊接是否牢固,我之前失败就是没焊牢,还有就是很多网线是铜包铝,焊接很容易焊不牢,要注意
再剪断原电池组,焊接上新电池组。

5.最后除去连接线,装回电池壳,502粘牢,大功告成!
换了电芯的电池要经过多个循环放电才会被正常识别,我经过两次循环后电芯损耗恢复到10%,实测在平衡模式下可以使用4个小时左右

网友A:
侯赛雷,牛批。我也想换可惜手残啊。

网友B:
为啥不买新电池?
是对电池牌子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侯赛雷,牛批。我也想换可惜手残啊。

纯粹自己无聊,其实直接买新的最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买新电池?
是对电池牌子有要求吗?

主要觉得容量2400mah就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然后拆机电池性价比最高;其他没啥要求,自己随便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粹自己无聊,其实直接买新的最省心

买原装的性价比不高,买山寨的质量一般。

网友C:
试过几块电池,均未能无损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几块电池,均未能无损拆开~

哇!动手能力max!

网友D:
我联想g480换电池现在电压10-12v电池保护板插脚输出0.1v,电池满电,是不是保护板锁死了,谁知道怎么解锁

网友E:
不用激活,没有芯片锁,羡慕。我手上那个acer的电池芯片锁换电芯没用,直接换了一套深圳的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助焊剂?

随便买的,品牌鹿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联想g480换电池现在电压10-12v电池保护板插脚输出0.1v,电池满电,是不是保护板锁死了,谁知道怎么解锁 ...

笔记本电池有协议的,直接测量是没电压的,要是装上笔记本也没电量就是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激活,没有芯片锁,羡慕。我手上那个acer的电池芯片锁换电芯没用,直接换了一套深圳的电池组 ...

啊,炫龙的是没锁的吗?我知道,我是按有锁带电操作的

网友G:
电池好用吗   我的炫龙还不错    待机2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好用吗   我的炫龙还不错    待机2个多小时

新电池还好可以坚持4个多小时,笔记本刷bois换了QN8J,平常用温度很低,跑多线程也很爽

网友:
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