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支持东芝TH58TEG8DDKBA8C 颗粒吗??

楼主(2021-01-14):
最近看大家玩PS3111挺爽的,所以自己也折腾一下,这个固态放手里有段时间了,原装的颗粒已经拆了看一下图

下面看主控面。。Transend自家的主控,第一次看到就傻了,上哪去找开卡软件???

不过,有一次无意发现原来是PS3111的马甲

于是就参考坛内几位高人的教程试了下,双贴了2片东芝的MLC TH58TEG8DDKBA8C,先试一下,成功的话在把8片全搞上
打开工具,Flash轻松识别!!

点开始,轻松卡住,过了好长时间,最后失败。。

后来看了别人的设置好像有点不一样

是不是没有固件啊???
求高人指点

PS:我用的转接卡是JM20329

网友:
固件是有的,只是没放出来!不然原厂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A:
要用6081工具开,需要添加对应固件及改flash.ini文件加颗粒参数。

网友B:
8DDK是19NM可能不行 没见到固件 /8DFL的15NM就可以 有固件

网友C:
有见到8DDK的档,你在ISP_FW.ini
添加试看看:
;Toshiba 19NM MLC
D2_1XNM_MP_Firmware= SBFC01.2.BIN
D2_1XNM_RDT_Firmware= SBSC01.1.BIN

;Toshiba 19NM MLC
D2_1YNM_MP_Firmware= SBFC01.2.BIN
D2_1YNM_RDT_Firmware= SBSC01.1.B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见到8DDK的档,你在ISP_FW.ini
添加试看看:
;Toshiba 19NM MLC

添加了,还是没有固件版本,是不是还要修改其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6081工具开,需要添加对应固件及改flash.ini文件加颗粒参数。

折腾了一番,不行啊,,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了,还是没有固件版本,是不是还要修改其地方啊?

你改这个是版号,不用改

19nm的,固件中跟设定中是没有的,只有1z 15nm的~~~
你刚好贴这个,只能改改看,来试试

你另外在param.ini、Config资料关下param_Com.cfg
手动修改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C01.2.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01.1.BIN

看程式会不会指定调用那bin档
不过这个bin也是15nm的,ps3111也没见到19nm用的,只能找个最接近的来试。

网友:
先自动侦测,看工具里有没有对应的固件
如果没有就手动添加相关资料和固件文件到对应的文件夹

网友:
群联的用1153e的转接卡,20329开不出来

网友:
3111几乎支持所有东芝颗粒,不用怀疑,东芝群联相互支持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8DDK是19NM可能不行 没见到固件 /8DFL的15NM就可以 有固件

9DDJ都能开8DDK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2021-05-12):
引用 楼主:
添加了,还是没有固件版本,是不是还要修改其地方啊?

你用6081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