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传动的自行车骑行体验

楼主(2021-01-14):
三档变速轴传动的自行车在普通平路或者轻微上坡的路面都有不错的骑行体验,但是稍微陡一些的上坡就无法骑上去了,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多变速挡位的轴传动自行车,普通链条变速器虽然挡位多但是变速切换没有轴传动的方便。

网友A:
貌似有内八速的鼓,还有无极变速的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内八速的鼓,还有无极变速的鼓

我个人觉得变速挡位不需要太多,关键是要有几个爬陡坡的档最好不要超过5个挡位。

网友B:
这车永远不会掉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永远不会掉链子

但是目前轴传动自行车还很难成为主流可能是成本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目前轴传动自行车还很难成为主流可能是成本问题。

以前骑过一段时间摩拜单车,轴传和链传都有,一对比轴传明显更费劲,另外好像还是实心胎,颠得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目前轴传动自行车还很难成为主流可能是成本问题。

哪怕在不讲究成本的专业领域,轴传动也几乎没戏,不光是成本的问题。
轴传动自行车、摩托车都不是新鲜东西,但相比链条的快捷和可维护性,轴传动还是有些距离的。因为重量的问题,轴传动自行车的刚性比较弱鸡,爆发加速时很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骑过一段时间摩拜单车,轴传和链传都有,一对比轴传明显更费劲,另外好像还是实心胎,颠得很 ...

费劲和速比也有关系的共享单车基本上都是单速不能换挡的,有三档变速的轴传动自行车在平路骑行用一档和二档都很轻松三档就很费劲。

网友E:
这不是新技术,几十年前就一直有,内三速,日本的基本都是,3,4千一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怕在不讲究成本的专业领域,轴传动也几乎没戏,不光是成本的问题。
轴传动自行车、摩托车都不是新鲜东 ...

但是轴传动的优点也不少,安全性比较高不会像链条那样绞断手指,润滑效果也比链条好很多,只要不是暴力使用故障率还是比链条少的,我骑了好几年轴传动的自行车了也出了几次问题但是远没有以前骑链条自行车出的问题多主要是掉链条或者链条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新技术,几十年前就一直有,内三速,日本的基本都是,3,4千一辆

如果设计成没有变速装置的轴传动还能降低成本而且可靠性比有变速装置的也许会高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轴传动的优点也不少,安全性比较高不会像链条那样绞断手指,润滑效果也比链条好很多,只要不是暴力使 ...

轴传动的故障率低,但几乎就这一个优点,在其他方面都不是链传动的对手,这就是轴传动问世N年但一直非常小众的原因。
链条传动很成熟,随便捡一套shimano的低端产品也能用上好些年。我之前用过的shimano410系列是低端货,骑了三万多公里,只是正常磨损。换掉的原因不是坏了,是自己发烧换了更好的。
假设一个骑行场景:上坡时需要突然加力,轴传动会很差劲,而链条传动则相对快捷许多。当然这并非是轴传动本身的问题,要达到更高的刚性就需要增加轴的直径或者改变材质或者结构,但自行车上不可能安装一套十公斤的轴传动装置,否则没法骑了。
链条传动在重量、刚性和价格等方面都比较适合自行车、摩托车这类要求轻便的交通工具,轴传动现在还办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传动的故障率低,但几乎就这一个优点,在其他方面都不是链传动的对手,这就是轴传动问世N年但一直非常小 ...

链条传动在重量、刚性和价格等方面都比较适合自行车、摩托车这类要求轻便的交通工具,轴传动现在还办不到。

专业解读,靠谱。
支持一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传动的故障率低,但几乎就这一个优点,在其他方面都不是链传动的对手,这就是轴传动问世N年但一直非常小 ...

轴传动的摩托车也有不过基本都是天价了比便宜的汽车还贵,骑式摩托车的链条和踏板摩托车的皮带使用时间长了都会被拉长需要调整或者更换,不知道将来汽车电动化后摩托车会不会也跟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传动的摩托车也有不过基本都是天价了比便宜的汽车还贵,骑式摩托车的链条和踏板摩托车的皮带使用时间长 ...

电摩:你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摩:你说啥?

我说将来可能也会推出电动摩托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将来可能也会推出电动摩托车。

现在的改装电动车跑100码不是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改装电动车跑100码不是问题

你敢骑这么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敢骑这么块吗?

我见过,开车没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开车没追上

民不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