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打理一台老松下RX-C45F收录机。

楼主(2021-01-14):
隔壁坛上100元包邮收的,成色还不错,功能全部正常,调谐指针不动,天线被断了啊!

网友:
电路板确实是松下的风格

网友:
这个机型我也拆烂过一台,现在只剩一只音箱,高音喇叭好像是压电陶瓷片的。

网友:
如果有台这样的机器挺拉风的,  在当年。

网友:
收音机调台带齿轮的,有台带齿轮的得生机机,就是这个断了,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
这种老旧的电子产品PCBA上的走线怎么这么奇怪,很不规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旧的电子产品PCBA上的走线怎么这么奇怪,很不规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

那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工业软件,可能连PROTEL还没出世呢。

网友:
浓浓的怀旧情结。谢谢分享。

网友:
调谐齿轮真大,调谐精度肯定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旧的电子产品PCBA上的走线怎么这么奇怪,很不规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

人肉“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工业软件,可能连PROTEL还没出世呢。

Protel 是后来者了,90年PC上左右就有不少这样的软件了,PCDs, ORC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旧的电子产品PCBA上的走线怎么这么奇怪,很不规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

都是手工画的。

网友:
最近很想收藏一个这样的收录机了,成色不错啊

网友:
价格真和谐,品相好功能全好的更少见

网友:
请问隔壁什么论坛,我也想求购一台上海美多的CP6960或者CP6961单卡收录机,因为我很喜欢这款录音机的音质,改机使用的是日本东芝系列芯片。音质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