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助】U盘坏了

楼主(2021-01-14):
数据能读出,写入时说写保护

下载安国量产工具,设置好数据,整个表还是空空荡荡
没有认出U盘,但插入电脑和芯片精灵都能认出。

请问,怎样修复。

网友:
安国6989还是比较容易量产的吧?多换几个工具

网友:
8G还是不要折腾了
AU698X_v14.08.12.00

网友:
未必是固件的问题,可能是芯片硬件故障。

楼主:
设置后,还是空空的。

网友:
检测不到的话,右键用管理员权限运行试试,或者直接拆掉,短接flash存储芯片

网友A:
能读出 赶紧备份 保平安
VID PID要用工具改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读出 赶紧备份 保平安
VID PID要用工具改才认

谢谢关心,数据已经拷出来。
盘我是准备做过系统盘用,
既然坏了,也想通过修复,学习一下。
VID PID是按ChipGenius上读出的来设置吗?
我用了一个新版的量产工具,有显示,但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数据已经拷出来。
盘我是准备做过系统盘用,
既然坏了,也想通过修复,学习一下。

继续换量产软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