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14块买的感应头灯,XPE灯珠,轻量化设计

楼主(2021-01-14):
偶然在数码值得买上看见一款头灯,小巧的外形,还带感应,立马就买了,虽然家里已经有不少头灯了但都是很大块的那种,戴时间长了累。这款一看外形就知道用的软包电池,和客服聊了聊被告知有2000mAh电量,深深的怀疑,这么小的外形根本塞不下2000mAh的软包电池,心想着能有个1000mAh就不错了。

下面开拆。

果然,只有800mAh,其实还可以把那个电池固定支架拆了,能放进去更厚点的电池。

灯珠像是国产仿XPE的(10块钱以内的手电上用的最多),8脚芯片被打磨了,应该是TP4056之类的锂电池管理芯片。灯珠左右两侧分别是红外发射灯和红外接收灯,通过挥手来触发开关。
另外还试了下,关机状态下按开机键能直接点亮,3挡循环,不受感应控制,关机后按亮灯键可以受感应控制,单档最亮挡。
唯一的不好就是没有用铝基板,工作时间长了灯珠坏的多,不过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

感谢观看!!!

网友:
不要自行车系列

网友A:
挥手开关不错,电池差评,不是可更换的18650

网友:
软包电池续航最短了,差评走起

网友:
不错,很是小巧,突然想买一个,有这玩意有时干活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挥手开关不错,电池差评,不是可更换的18650

正是看中的不是用18650的,家里几个都是18650的那种头灯,一个18650电池都比新买的这个头灯重了,更何况加上头灯本身。软包电池的好处就是轻,这个容量连续用个2-3小时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把限流电阻值改大点,虽然亮度低一些,但是散热负担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限流电阻值改大点,虽然亮度低一些,但是散热负担小。

好主意

网友:
那买的分享下

楼主:
车已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