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D-LINK DIR-600m无线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1-01-14):
『X折腾』拆一个DLINK DIR600m无线路由器外形挺老实的

看型号挺风靡一时的吧?

网口

开盖,中规中矩

内存和CPU

存储器

无线模块

网变口

电源部分

LED指示灯

背板,干干净净

天线简简单单

恢复出厂设置后还能设置

以前无线没有这么干扰的时候,还是很不错的神器。
适合小家居或出租房使用。
有童鞋需要吗?

网友:
D-Link消声匿迹了

网友:
去年50收的DIR868,不得不说DLINK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硬刷腾达带万能中继

网友:
还是博通的主控,确实

网友:
其他的都行,但博通5356没加个散热片就不厚道了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

网友:
博通火炉王,dlink就是在博通的加持下,一步步把自己在中国的市场,让给了缩水三剑客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后来老是断网,就扔灰尘下面了。

网友:
以前公司有个,总是死机,后来拆开贴了片散热片,超级稳定,不过信号范围嘛....

网友A:
这个太老了,没什么用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老了,没什么用处了

自己改造下,还是很稳定的,学生或出租屋很适合哦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工作时候芯片发烫,后来加了个扇热风扇,现在用h3c的ap做无线,这个关闭无线,做有线路由,效果很不错。

网友:
太老了 只能吃灰

网友:
我也有一个。比较不稳定

网友:
用坏一个,该说不说信号很强,使用时一直开中强度,都能听见路由器里很大的电流声,后来无线攻防烧了一个,没修直接换了

网友B:
d-link还是不错的,可惜m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ink还是不错的,可惜m币不够

谁说不够啊,你有2114M币来的呢?

网友(2021-06-14):
这个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