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GTX760公版散热改GTX1070公版散热

楼主(2021-01-14):
本来是个精影的gtx1070,散热就一铜底加镍片的,而且没有供电散热和显存散热,为了让这卡凉快一点,能多用个两年,故走上了改散热之路。

先是买了个索泰的gtx970双风扇,能够用,也有显存散热,但是没有供电散热,而且烤鸡温度直达85度,风扇自动和调100%,稳稳的在85度没有变化……

然后又看中个gttx760的公版,看着和我款差不多,实则得改装才能用,一是供电散热太宽,1070的太窄,得锯一半丢了,而是供电电容和gpu距离太近,靠gpu的散热片还得锯一段丢,然后DVI也不对应,还得锯一些尾部的散热去掉,最后能够使用了,烤鸡温度最高71,但是显存位置还是有点烫手,这货又不带显存散热……

我太难了……有没有有供电和显存都有散热的散热器啊???

网友A:
没必要吧,难道开机就拷机,日常使用不会满载运行吧。

网友B:
供电垫几个硅胶垫 太厚就夹铜片

网友C:
可以模仿影驰大白啊,一片铝板转一圈给显存,电源更好入手铝条直接压上。还有这种长条显卡标准机箱趟着使用的由于重力加升温时间一长导致板子变形,导致核心或显存脱焊(PCIE顶部显存(A0位)死亡率最高。在外部供电的电源线适当向上提抵消自身的重量比改扇热用的更久。

网友D:
没必要折腾了,买新的3070卡更加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模仿影驰大白啊,一片铝板转一圈给显存,电源更好入手铝条直接压上。还有这种长条显卡标准机箱趟着使用 ...

有背板的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背板的应该会好些吧

有背板的卡大部分是出现在核心逆时针左上角那可显存。热胀冷缩加自重很微妙的。

网友F:
可以网购几个小点的散热器,根据自己需要配合绝缘导热硅胶贴等固定。

网友G:
精影好像没1070公版吧,印象中公版一般大牌子华硕技嘉才有的

网友H:
先测量出散热器的具体尺寸,买个做母线用的铜排,加工覆盖GPU,闪存和供电
上边在压散热器,效果要好的多,就是要注意超重和超厚的问题。

网友I:
联系你显卡对面固定个风扇。强制散热。你这种增加重量。。担心你的gpu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联系你显卡对面固定个风扇。强制散热。你这种增加重量。。担心你的gpu呀。 ...

楼主改的公版散热貌似是涡轮扇平着吹的
顺便 电容电感这块楼主是怎么挖掉的,两边一锯 然后咋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吧,难道开机就拷机,日常使用不会满载运行吧。

主要是老款的声音略大  而且没有供电散热  怕供电烧了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垫几个硅胶垫 太厚就夹铜片

嗯  打算是硅脂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模仿影驰大白啊,一片铝板转一圈给显存,电源更好入手铝条直接压上。还有这种长条显卡标准机箱趟着使用 ...

我知道   所以用公版的散热  能使板子硬一点  不那么容易掉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折腾了,买新的3070卡更加香了

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网购几个小点的散热器,根据自己需要配合绝缘导热硅胶贴等固定。

显存位置空间太小了  只能容下3MM左右的金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影好像没1070公版吧,印象中公版一般大牌子华硕技嘉才有的

那就是贴牌吧  或者杂牌吧  反正BIOS也是英伟达的 没有平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测量出散热器的具体尺寸,买个做母线用的铜排,加工覆盖GPU,闪存和供电
上边在压散热器,效果要好的多, ...

打算是用铜片  然后焊接在镍核心散热周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改的公版散热貌似是涡轮扇平着吹的
顺便 电容电感这块楼主是怎么挖掉的,两边一锯 然后咋下手
...

两边锯了再凭横着锯过去    最后用锉刀打磨下就行了  这种散热片和铝片差不多  很好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