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账号找不到了,重新注册,拆解绿联usb-hub,探讨移动硬盘不能用的原因

楼主(2021-01-14):
2011年买的笔记本终于退休了,i3-380m,2g内存,320g机械硬盘,买后立即扩充到4g,2014年换了128g的ssd,2016年还换了一次屏线,现在屏线又不行了,也懒得再换了,直接换个笔记本,华硕灵耀14,i7-1065g,16g,512g,超轻超薄。
新本到家,发现usb口真少啊,一个usb3.1口,两个雷电3口,没了。。。。
由于经常用usb设备(usb转串口),于是立即做了2件事:买蓝牙无线鼠标,可以节省出唯一的usb口;买type-c口usb hub,以扩充usb口(usb2.0即可)。

25元,绿联type-c usb2.0 hub,4个usb接口,顶部1个,侧面3个

type-c插头
使用usb转串口、u盘都没有问题,然而,插入移动硬盘,硬盘发出吱吱的声音,明显是供电不足,usb hub上有micro usb口的,插入手机充电器,移动硬盘正常,不爽拆开看看。

底部唯一的一个螺丝,在标贴下面

用一个u盘插进去,一顶 ,底盖就下来了

fe1.1s芯片,是一个标准的usb2.0四口hub芯片,type-c电源(红线)通过一个ss34二极管,给usb hub和后面的usb设备供电,经过测量,插入u盘时候电压有4.75v,插入移动硬盘时候电压有4.65v,而红线的电压始终是5v,说明二极管正向压降掉了0.3-0.4v,而移动硬盘对电压要求高,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那么除了使用外置micro usb口给usb hub供电,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从type-c口取电,以让移动硬盘能正常使用? ======================================================================
题外话:话说是不是东西只要一沾到type-c的边,价格就会高一大截,同样的绿联USB转hub,价格15.9,但是type-c转hub,价格就要25,从上面图上可以看出,其实不同点就是那个插头,里面芯片也就是普通的usb hub芯片,根本没有多任何一个原件,但是价格却高了一大截。

网友A:
可以直接qq登录,就不用多记帐号密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qq登录,就不用多记帐号密码啦

最好是绑定有效的手机和邮箱,现在不支持人工找回密码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

网友:
把ss34短接掉

网友:
一般多口USB HUB 一定要买带供电的。

网友A:
ss34是对地的二极管,防反接保护的,短路就没法用了

网友:
TYPE C 供电足得很,根本不需要外接供电,直接去掉所有串在上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34是对地的二极管,防反接保护的,短路就没法用了

不是防反接的,就是type-c的5v过一下,防止外置设备对type-c反冲

网友B:
这是2.0的,用红包3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2.0的,用红包3块一个......

3块的不敢用,把设备或者电脑烧了就亏大了

网友C:
就不能整个 usb 3.0 的 hub 么,
usb 2.0 那个电流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不能整个 usb 3.0 的 hub 么,
usb 2.0 那个电流太小了

一切为省钱而折腾
3.0的hub多贵,何况我用不了,唯一的3.0设备是个32g的u盘,几个月用不了一次,其他都是2.0,何况本子上有个原生的3.1,花大价钱买3.0hub没必要

网友:
和我买的一样,不过我的是标准usb2.0的口,服役一年多了,很少用,更多的是当延长线用连接着一台打印机,上面的那个口偶尔插下U盘,最近那个口识别不了usb设备,甚至供电输出都没有了。

网友:
可能是type-c的专利授权费导致价格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