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饥又寒解牛』拆修一块天能电动车充电器板子,脑子太点废了。。。。。

楼主(2021-01-14):
『饥又寒解牛』拆修一块天能电动车充电器板子,脑子太点废了。。。。。

1、一块天能电动车板子,故障:上电后嘀嘀响,空载功率达347瓦,开关管迅速发热,5秒左右内必须断电,否则会爆开关管。

2、这货上次粗略检查,没有发现故障所在,扔在了一边。这几天懒癌症有所缓解,拿出来折腾折腾。功率开关管耦合电容偏小,找出旧ATX电源板,换上两粒电容。

3、把开关管切断,TL494波形很完美,但接上开关管后,494输出波形乱七八糟,换上一块新的494,故障依旧。

4、由于不能长时间通电检查,每次上电都是急急忙忙的。换上一个同类的开关变压器,故障没有解决。期间,曾经想做一只变压器(电感线圈)匝间短路检测仪检测变压器和电感线圈的小仪器,但突然音想起,LCR电桥不是可以测量线圈的Q值吗?于是拆下续流电感线圈测试下,Q值只有2.3多些,这也太低了吧。

5、把续流电感拆开,发现线圈漆包线有包皮破损现象。

6、把包皮破损部分用热缩管做绝缘管(黄蜡管找不到了),重新绕上复原。

7、上电桥测量,Q值高达24.07。

8、把电感原样装回板子,待机功耗4.6瓦,管子不烫了,烦人的嘀嘀声也没有了。

9、带戴试验,215瓦负载下输出电压稳定在74.39。长时间带载,管子测试正常,困扰多时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谢谢坛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网友A:
这个续流线圈正常值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B:
功率开关管耦合电容偏小?看表是正常值啊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这毛病不好发现。有仪表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开关管耦合电容偏小?看表是正常值啊

最终确定肯定是继流电感坏了,功率开关管耦合电容偏小只是怀疑是它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故障一般人还真的很难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开关管耦合电容偏小?看表是正常值啊

当时怀疑驱动信号不足,造成开关管不能充分导通和判断,造成管子发烫。这电容值是更换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续流线圈正常值一般是多少呢

我测量了几只,都在2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确定肯定是继流电感坏了,功率开关管耦合电容偏小只是怀疑是它引起的故障 ...

我非常赞同。。。。。

网友:
温总换这么粗的包皮,还能绕回去,厉害呀!

网友:
原来是电感惹的祸,大牛就是大牛

网友:
厉害了,没有这个数字电桥还真发现不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电脑开关电源的续流电感严重发热,漆包线也有烧灼痕迹,重绕后依然发热,又把漆包线烧了,是不是这个磁环过热后磁通量减小,磁饱合了?

网友:
后排围观老温得得嗖嗖,同惠电桥好评

网友:
一般感觉电感、开关变压器不容易坏的……

网友:
电桥  电桥 利器!还要有技术

网友:
一般感觉电感、开关变压器不容易坏的,就算坏了也不容易查出来。温总出手,果然不一般!谢谢分享!

网友:
有仪器就是好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好不容易碰上温总发帖

天能还有续流电感?这操作也太骚了!

网友:
好大的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