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保期之内电瓶车电池出现问题,如何维权?

楼主(2021-01-14):
电瓶车买了不到一年。现在充电充了一夜,车子不开显示电瓶是满的。一开马上就掉电,甚至于只有电量的一半。

上个星期还不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如何来维权?

网友:
先找经销商

网友:
电瓶车就是一个坑。

网友:
纯电动车 在北方 冬天  续航必须减一半。

网友:
室外温度是不是太低,一般冬天最好中午充电,我的电瓶车今天骑行时发现,60V电瓶电压从骑行一公里时的61.2V,到3公里左右时慢慢的升高到62.7V,哈哈,电量越骑越多了,这就是温度的效果,当时是在太阳下骑行,太阳晒在加上放电产生热量,所以就出现我所说的现象了

网友:
一年内 直接凭销售凭证联系卖家处理

网友:
查看说明书肯定有相关说明。
有数据显示:电池在温度-5℃时的充电饱和度不到70%,骑行容量释放只有50%—60%属正常现象。

网友:
等温度上来还这样可以联系售后。。。
或者晒晒太阳,中午试下会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