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老式dvd影碟机如何与新型智能电视机连接

楼主(2021-01-14):
上世纪90年代出产的DVD影碟机的输出接口有Ypbpy色差分量输出、s端子输出、AV复合视频输出和VGA输出接口,但当下出产的液晶智能电视机已经没有这样的老式输入接口了,仅仅只有几路只有HDMI输入插口和AV接口,但AV接口的信号质量较差,在此请教高手如何把老式DVD影碟机的高清音视频信号与新式高清彩电的HDDMI输入接口相连接,使高清电视机能播放出老式DVD影碟机的清晰声像(排除AV接法)。谢谢。

网友:
万能淘宝找转接口

网友:
老式DVD本来就没有高清输出,怎么接画质都只有那样子。

网友:
DVD就是那个画质,AV端口完全可以不失真的传输信号
就算能给你加上HDMI接口,画面就能变成蓝光了?

网友:
碟片现在都不好买了,还不如几十块弄个机顶盒啥都有的看。

网友:
建议不要用来看视频了,听听音乐还行。

网友:
淘宝应该有色差转HDMI

网友:
高清只能用色差分量输出,买个色差转HDMI的线吧。

网友A:
网上有HDMI--VGA转换头。

网友B:
最简单的当然是用AV插口,如果用VGA转HDMI高清转换头,那么可以用电视机的高清接口相匹配。这样会增加成本,还得去网上买一个AV转HDMI转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HDMI--VGA转换头。

是VGA转HDMI高清转换头,别搞反了

网友:
买个有HDMI的新DV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当然是用AV插口,如果用VGA转HDMI高清转换头,那么可以用电视机的高清接口相匹配。这样会增加成本 ...

AV的清晰度比VGA差多了,VGA也是高清格式之一,AV只有VCD的清晰度,现在的高清电视用AV输入看的话会糊的一逼,所以还是VGA转HDMI或色差转HDMI为好

网友:
直接扔了吧,电子垃圾了

网友:
接AV图像质量差并不是信号和接口的错,是电视机的模转数算法不好,像素填充直接scale Up了,给人感官上不好的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的清晰度比VGA差多了,VGA也是高清格式之一,AV只有VCD的清晰度,现在的高清电视用AV输入看的话会糊的 ...

解释的很有道理。

楼主(2021-08-21):
依照大家的建议网购了一个VGA转HDMI的转接线将DVD机与高清电视机连接,能看到图像但因输出的像素较低,导致图像较大、分辨率较低所以图像清晰度不高。不知有什么办法能提高分辨率到1080?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照大家的建议网购了一个VGA转HDMI的转接线将DVD机与高清电视机连接,能看到图像但因输出的为像素较低,导 ...

你这要求,没人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