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华为笔记的充电器可以冲苹果12吗?

楼主(2021-01-14):
最近买了一个苹果12 ,但是没有赠送充电器
家里之前买了2个华为的笔记本 ,多了一个充电器
充电器参数
型号是: HW-200200CP0
输入支持AC100-240V宽电压以及50/60Hz电压频率,
输出支持5V/3A、9V/3A、12V/3A、15V/2.66A、20V/2A。

支持pd协议 苹果也是pd协议
但是苹果12支持20w充电
是不是输出的数值中 必须有一个刚好是20w才可以?
9V/3A 这个是27w  充电的时候,他会不会自动变成适应 20w?

没怎么搞懂 这个电流的问题

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可以充的,功率不要紧,协议相同就支持快充。

网友:
怕啥,苹果12既然敢不配充电器,就设计了足够的冗余和识别。防止被电晕的。
而且还有个PD协议保证一致性,所以我赌可以的。
今天貌似冲动了一些,若说错莫怪。

网友:
功率不要紧,只要协议真;烧了苹果12,还有后来香。没错,苹果13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充的,功率不要紧,协议相同就支持快充。

我有一点疑惑 ,苹果的 20w 是 10v 2a的电流吗?

网友:
在实际中,只要电压相符就能用,功率大的充电快,功率小点也能充电,时间会要长些

网友:
可以买个USB电压电流表试下嘛。。。

网友:
协议相同就可以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