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Bics3颗粒的容量挺足的啊

楼主(2021-01-14):
拆了4颗Sandisk 05138  064G,ID:45,3E,98,B3,76,72,是闪迪Bics3的颗粒,2die/ce。
检测发现有2颗坏块多,大概400多坏块,扔一边了。另外2颗坏块不多的,贴58xt做了个固态。

跑完RDT开卡,开128G后,发现还有137个备用块,还挺多的。

然后尝试开更多容量,结果开135G成功。

写速度一般般,cache内写入只有200多,读取还不错。

完结!

网友:
常见的超容。这是对闪存寿命的不放心,后期比较容易出坏块,原厂设置更多备份块防止保内挂盘。

网友A:
TLC备用块多。就是这样。。
BICS单CE如果是64G,除去坏块外读全容还有82G的
所以。实际它还是有一定保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C备用块多。就是这样。。
BICS单CE如果是64G,除去坏块外读全容还有82G的
所以。实际它还是有 ...

飞机兄:
有空可以做个96L的老化测试吗?
最近新的WD黑盘NVME,好像有冷资料的掉速事件。

网友:
哪看出来备用块的啊

网友:
闪迪的颗粒看着能开出比别家更多的容量/实际很不咋样/估计闪迪对自己颗粒都不太放心/用更多备用块去解决/闪迪BIS3 4系列颗粒闲鱼翻车盘挺多

网友C:
这是自动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自动容量?

怎么出不来这种奇葩容量,手动开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兄:
有空可以做个96L的老化测试吗?
最近新的WD黑盘NVME,好像有冷资料的掉速事件。 ...

老板提供个硬盘我就可以做

网友:
手上还真的没有新盘,唯一一次碰到的是team l5里面装的,被人拿了,也没新的96L的。
最近看到黑盘会冷数据事件,想说你那边不少料,也见过你测过视频,做的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LC备用块多。就是这样。。
BICS单CE如果是64G,除去坏块外读全容还有82G的
所以。实际它还是有 ...

BICS3的3281开是不是能多开容量,BICS3我开3281从来没有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CS3的3281开是不是能多开容量,BICS3我开3281从来没有成功过

低格工具上,另外就是换下跳线

网友: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看的

网友(2021-02-23):
引用 网友D:
BICS3的3281开是不是能多开容量,BICS3我开3281从来没有成功过

我开过,256的开出来128:cry:

网友(2022-03-27):
是工具版本不同吗,跟另一篇指定容量开卡那个里 备用块的显示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CS3的3281开是不是能多开容量,BICS3我开3281从来没有成功过

*力3281板+双贴群联TA59G55AIV BiCS3(预先测试坏块数有180多个)
添加id后 手动选3280 85%容量 居然开过了 正常使用中 。。选3281是开不过的

网友(2023-02-01):
买了2年的移动固态检测了下Sandisk 64L BiCS3 TLC 16k 1024Gb/CE 256Gb/die 2Plane/die
买到是480G的,也就是说是128G四颗吧

网友(2024-10-14):
bics3颗粒不知道多少纳米的

网友(2025-04-25):
手里有个假三星,和这个方案一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