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手钻电机问题

楼主(2021-01-14):
最近淘了一个手钻发现电机有问题,请问12v550 8019电机换哪款电机好使?麻烦把地址发出来推荐一个

网友A:
我换的万宝至7525,4.5一个,但是很明显感觉转速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的万宝至7525,4.5一个,但是很明显感觉转速低了

转速慢了有力气吗?

网友B:
杰盛家
2

网友:
路过瞅瞅,然后以后自己换电批的550马达的时候有个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杰盛家
2

杰盛不错 不过我经常买的几个型号没货了 其他的涨价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杰盛不错 不过我经常买的几个型号没货了 其他的涨价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链接吗?

网友:
就是这家 经常买 但是好多没货了或者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