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考伯特电池改大有

楼主(2021-01-14):
改了两个机器,斜切锯完美使用大有电池,就和用考伯特电池一样,电路不用任何修改,就是电池插座打磨,然后让三个触点向电池插口移动几毫米,不然大有的电池够不上触点,修边机不知道怎么回事,使用的时候,得先按一下电池的电量显示,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大部分是可以兼容的,但是会动力不足,还是想法整几块考伯特电池吧,多一串电池,转速功率都会高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是可以兼容的,但是会动力不足,还是想法整几块考伯特电池吧,多一串电池,转速功率都会高得多。 ...

动力没问题,转速 会低一点,我那个斜切锯用来锯钢材的,锯片本来就比铝合金锯片要的转速低

网友B:
考伯特电池应该也可以改大有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伯特电池应该也可以改大有机器上。

只要你能插上去,就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伯特电池应该也可以改大有机器上。

并不行,大有机器和电池有协议,别的电池装大有机器不能正常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行,大有机器和电池有协议,别的电池装大有机器不能正常运转。

很遗憾的告诉你,考伯特也是有协议的,而且和大有一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而且考伯特的电池比大有多一节,理论上机器能输出更大功率

楼主:
考伯特的电池触点和大有间距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电池座不一样,需要的是把电池座割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