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usa i3打印机改写字机的方案?

楼主(2021-01-14):
家里有一个DIY的Reprap Prusa Mendel i3  三d打印机,原先上面的一些塑料打印件时间久了,有些已经裂开,目前3d打印也不是很好用,闲着浪费,想我呢问这里的大佬,这个能改成写字机的方案吗?有没有好的参考方案?

原打印机如图片上的款式。

网友A:
固件里有温度控制选项,原固件是必须加热挤出头才能移动三轴,可以去掉,然后应该就能自由运行G代码

网友:
可以换一个控制软件 你刷的是marlin的固件吧 我记得好像有软件可以直接控制marlin固件 你可以试试原来用marlin做过激光机 输出直接接在fan0上就可以 用软件控制雕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里有温度控制选项,原固件是必须加热挤出头才能移动三轴,可以去掉,然后应该就能自由运行G代码 ...

我记得不是必须加热挤出机运行三轴,是挤出机保护,必须达到一定温度挤出机才可以转动,要不然不转的,和XYZ没关系,只要G代码不写加热等待就可以直接执行

网友(2021-03-07):
塑料件可以自己重新打印替换,你可以用它打个其他的,直接改不划算啊,毕竟写字机Z轴不要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