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这种网卡用的分体网络变压器哪里可买到

楼主(2021-01-14):
请问高人, 这种网卡用的网络藕合变压器,烧坏了, 它不是24脚整体的, 而是四个独立的小的。 哪里可买到?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怎么就不会善用淘宝百度了,随便搜了下,不多但也有2家卖

网友:
直接连上都能用的

网友(2022-05-14):
可以拆下来看能否修复,里面就是一个线圈。

网友:
拆了重绕也行,这能坏有可能是雷击或强电,线圈击穿,还有回路里电容电阻也可能有问题。有的主板网口座里有这种耦合磁环,外形不一样估计代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