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从路由器上的复制文件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1-01-14):
路由器为QCA9531刮U加的USB,USB2.0口供电不该有问题
手机使用ES文件浏览器,复制较大的文件容易失败,今天复制200M以内的文件,复制起始正常,后边显示正在计算所需时间------然后失败,U盘为F32文件系统

已解决:断流,发现是2.4G无线信号干扰的问题,看来我该改善一下我的2.4G无线了,,,人离电脑机箱很近,且周围干扰也不严重,所以我把路由器放到了电脑机箱里,这样可能无线信号在机箱内经多重反射后比较杂乱,造成网速下降、断流,把天线往外露些好了

网友A:
我的路由器ftp速度也莫名其妙,自带的4G闪存复制文件很快约30MB/S,USB3.0外接的移动硬盘u盘速度就慢的发指只有几兆,但有个2.0u盘插上读取文件出来也有近30兆的速度,写入还是一样只有几兆,我试着把3.0u盘不完全插进去工作在2.0还是不行。内置的512固态也只有几兆的速度,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供电不够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路由器ftp速度也莫名其妙,自带的4G闪存复制文件很快约30MB/S,USB3.0外接的移动硬盘u盘速度就慢的发指 ...

锐捷M520   +宽翼bm806U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锐捷M520   +宽翼bm806U

最烦你这种人,问题答不上来回复些无关紧要的,只要是正常人谁见过会不认识?就你有记忆?别人见过就忘了不认识了?见过就有优越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路由器ftp速度也莫名其妙,自带的4G闪存复制文件很快约30MB/S,USB3.0外接的移动硬盘u盘速度就慢的发指 ...

移动硬盘盒电路或移动硬盘磁头寻址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移动硬盘盒电路或移动硬盘磁头寻址的问题?

研究了半天,表面好像是处理器性能问题(我观察处理器的频率高低变化和速度曲线成正比),上传写入速度只有几兆,这时很占用处理器,复制文件出来但读取能50MB/s的速度又不科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了半天,表面好像是处理器性能问题(我观察处理器的频率高低变化和速度曲线成正比),上传写入速度只 ...

你不是TLC颗粒吧

网友:
看下复制文件时cpu占用率

网友:
都是小电影

网友:
下载、复制文件,对路由器的CPU和内存来讲,性能要相匹配才好用。如果想流畅使用,建议用软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