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10v牧田2630电锤发现用220v除了变快没啥问题

楼主(2021-01-14):
闲鱼上买的110v的电锤几乎全新很便宜,110v电压试机,牧田的散热很好风力很大(风噪很大)!用隔离变压器慢慢加压试,发现220v除了变快,别的没啥问题… 家用应该坏不了…

网友:
负载和空载发热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只试到220伏是不够的,有时市电电压会高出百分之十几。

网友:
插电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试了,没问题,电钻最快速一直转没问题,电锤档也可以全速,但感觉不好频率太快,开关半按正好,现在没地方可以试!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A:
你牛B 头次见到明知110V 还用220V的 你以为能转就正常? 你这还不坏就有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牛B 头次见到明知110V 还用220V的 你以为能转就正常? 你这还不坏就有鬼了···· ...

这是牧田的专业一点的电锤,设计上会有佘量,家用用的不多应该还好,买的便宜,坏了也没啥!万一真用坏了我再发个帖!

网友:
建议拆开看看,说不定就是220的

网友:
高仿?原本就是220V电机,为了说是日本原装,贴的110V标?。。。

网友:
这。。。别误人子弟了,电压高了确实能用,转速也确实会提高,但是带负载干一阵转子定子就报废,别说什么工业设备,机电店220v接380v报废的角磨电锤切割机哪个不是工业设备,设计的再有余量也不会给你高一倍

网友:
回来看看楼主的电锤还健在不?当初本想也提醒一下的,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好乱发言。不过电压确实差太多了,还是注意为好。

楼主:
没想推荐大家这么试,只是发了大家看看!大家至少知道牧田这款电锤误插220的没事!长时间负载使用坏不坏我用多了再发!我是买的便宜,做好烧线圈转子的准备才这么玩的!分享给大家看看!

网友:
太不爱惜工具了 枉为工具爱好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推荐大家这么试,只是发了大家看看!大家至少知道牧田这款电锤误插220的没事!长时间负载使用坏不坏我 ...

又看了一遍你前边说的,你是接的隔离变压器调到220伏试的,这里就有问题了,由于变压器容量有限,而电锤耗电较大,没带负载时是220伏,带负载时的电压你没测,也许带载时只有100多伏也说不定。所以要想正确判断,不能接隔离变压器,要直接插220伏市电试验才算数。而且不能只是空转,要实际在水泥上打几个中等大小的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