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刷总是出错怎么搞?UBOOT/获取返回/DiskInitial命令出错,那儿出错了吗?

楼主(2021-01-14):
线刷总是出错怎么搞???那儿出错了吗?
[0x32030201]UBOOT/获取返回/DiskInitial命令出错
E900V21E已经卡刷了V22的包,可以,发现部分app不能安装 系统也是很老的4.4.2
貌似看到有S905l安卓6.0的通用包。但是死活就是刷不上…………

网友A:
插好usb,刷机工具固件导好点开始,再短接d6d7脚不放,然后插电源立马开始刷机,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刷上了。

看到别人的回答,你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好usb,刷机工具固件导好点开始,再短接d6d7脚不放,然后插电源立马开始刷机,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刷上了。
...

D6D7是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D6D7是那个????

看了一通应该是你的固件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通应该是你的固件包问题

E900V21E有安卓6的固件吗??现在用的4.4.2 E900V22的卡刷包刷的 部分app安装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E900V21E有安卓6的固件吗??现在用的4.4.2 E900V22的卡刷包刷的 部分app安装不上  ...

905L 安卓6.0的固件目前有一个是支持NAND储存的    E900V21E这款是eMMC刷不进去  我没找到对应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5L 安卓6.0的固件目前有一个是支持NAND储存的    E900V21E这款是eMMC刷不进去  我没找到对应的固件 ...

这样啊………………有root教程吗???自带的当贝桌面广告太多了,装其他桌面。貌似没什么用 按主页键贵跳回自带的当被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有root教程吗???自带的当贝桌面广告太多了,装其他桌面。貌似没什么用 按主页键贵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ZhogWVwqkMx4bBslNOFLw 提取码: cmmb
潜龙固件 已经ROOT了
免拆机U刷固件

本固件为创维代工V21E,V21D,V21C,MGV2000系列S905芯免拆机U刷固件。刷机请仔细阅读固件里的刷机步骤,找个合适的U盘刷机即可。请找下载目录对应固件刷机,请仔细分辨。
另外免拆固件需原版创维系统,如果之前线刷过别得固件,请刷回原版在刷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ZhogWVwqkMx4bBslNOFLw 提取码: cmmb
潜龙固件 已经ROOT了
免拆机U刷固 ...

已经刷其他固件了。怎么刷回原厂固件?只能线刷回去了?

网友B:
盒子不建议刷安卓5/6,只有1G内存,因为5/6大多不能root,装不了几个app就会卡顿的有砸盒子的冲动。
晶晨芯片线刷2%、4%、7%出错,多数是固件包不对。7%有时候是必须短接才能过(比如部分Q5,必须过4%再松手,短接时间长了短了都不熊)。
创维的卡刷包好像必须是出厂系统才有效,否则不出桌面。
继续换包吧,你这个U不是L的,应该是L2、L2B、L3之类的,因为带蓝牙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盒子不建议刷安卓5/6,只有1G内存,因为5/6大多不能root,装不了几个app就会卡顿的有砸盒子的冲动。
晶晨芯 ...

看了他的主板应该是 s905-2的 有找到刷机包 都是要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他的主板应该是 s905-2的 有找到刷机包 都是要收费的

当贝论坛的包卖的不是一般的贵啊 好多几十块钱 有的还要一百多………………都够买个新盒子了
这真的有人会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贝论坛的包卖的不是一般的贵啊 好多几十块钱 有的还要一百多………………都够买个新盒子了
这真的有人 ...

https://www.szjytx.com/?id=13349  这个是对应你的板子的原版固件 麒麟刷机网上的 你看下有没需要  注意比对一下无线网卡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21-07-21):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是这款主板,过不了

网友(2022-01-28):
求中兴b860av2.1-a卡7%办法。。有偿。QQ:732525691

网友:
我的方法是将双头USB线,接盒子一端的5v电源搞成插接式,有些时候接、插就可以达到短接目的,无非是给盒子一个刺激脉冲,不一定打开盒子。
有些盒子开始的时候仅用双头USB线給盒子供电,到7%前再插上盒子电源,有些盒子则反之。
刷到7%不怕,楼上waenzht朋友在4%左右才断开短路点,是一个道理。
7%的盒子在我这就没有刷失败的,多来几次,掌握合适的时机,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C(2022-12-04):
折腾N次,什么姿势都换了,还是不成功
然后就换EMMC,那个真解决了。哈哈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C:
折腾N次,什么姿势都换了,还是不成功
然后就换EMMC,那个真解决了。哈哈
...

怎么换的emmc?

网友(2023-05-23):
引用 网友C:
折腾N次,什么姿势都换了,还是不成功
然后就换EMMC,那个真解决了。哈哈
...

换EMMC硬件???我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