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个逆科逆变器

楼主(2021-01-14):
就是那么来的,手痒拆完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同一天翻出来的玩意,那振威楼宇对讲之类的玩意留下一帖。48转220,1600w估摸着也是虚标多,

一边风扇,输入,
一边开关,显示,输出,
下螺丝,一览

7805供电,数码管驱动芯片之类的
再下另一边螺丝,开壳

可见有3个直立的小板,小白不懂,这h桥估摸是前级mos管,用了4只13n50

后级2变压器,每只标800w,这有6只50n20帽子管

直立最小板,估摸是输入开关和供电之类用的,有一只130n10帽子管,78M12稳压,边上大电感遥遥晃晃的,咋不点下胶固定下
另一小板,大脑大片机无型号,2只id7s625高压600v,高压驱动,lm393比较器
另一块小板,lm358运放,lm324运放,3525驱动芯片

东西是好的,温控胶粘在边上,就这样吧,不拆了,谢谢观看

网友:
多圈电阻旁看到了两个线性供电,一个78M12,另一个78M05,垂直电路板100字样电阻旁也有78M12。应该能改进成buck降压非隔离供电芯片。

网友:
这种逆变器不知道能长期在什么功率下面用,

网友:
这玩意价值几何啊 是正弦波不。 早几年跟风的一个12V的洋垃圾 150W 插充电头吱吱响,给手机充电屏幕会飘。

网友A:
这种瓦数其实按网上商家的说法是对半功率左右,这是去年买逆变器时看到商家介绍逆变器说的
以前也买过逆变器,很多年前在广州淘街电器城买的用了也有几年后来因为放得太久没有就坏了,不知什么问题直接扔了

网友:
曾经也拆修过一个类似型号的,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先是直流升压至310v伏,然后是高频调制正弦波电路,输出类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瓦数其实按网上商家的说法是对半功率左右,这是去年买逆变器时看到商家介绍逆变器说的
以前也买过逆变 ...

一半也没有。我有一个峰值2千瓦,实际1000瓦的逆变器比这个大多了。大概是这个体积的4~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