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浴池用热泵机组

楼主(2021-01-14):
浴池用热泵机组

网友A:
热泵机上什么原理?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这个供多大个浴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泵机上什么原理?能介绍一下吗?

就是空调反着用,蒸发器吸热,运到冷凝器放出来加热冷水,楼主这套利用地下水恒定的温度,把热能转移到浴池水中,通常一KW的电能泵三KW的热能即1:3左右,比电加热的1:1省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空调反着用,蒸发器吸热,运到冷凝器放出来加热冷水,楼主这套利用地下水恒定的温度,把热能转移到浴池水 ...

谢谢科谱热泵工作原理。

网友:
类似的是空气能热水器,要是跟电冰箱组合在一起更好,冷端用来储存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