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手上有TFT320*240的液晶屏几片,不知能否做示波器

楼主(2021-01-14):
这几片屏目前没想到能做什么用,不知能做示波器否,原电路板也在,大家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欢迎谈谈

网友:
晶联讯的屏, 买过它的128*64黑白屏,便宜

网友:
屏幕仅仅是示波器中一个次要的组成部分之一,320*240的屏幕稍微有点小,做个便携式的示波器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TFT彩屏,要是能很好的利用它就好了

网友A:
这是LCD,并非TFT彩屏。

网友:
手上有汽车轮胎,不知能否做汽车

网友:
TFT, 我手上好多, 2.4     3.2         4.5      7        8  都有, 不知道干什么用.

网友:
今晚喝醋,谁家借点饺子?

网友:
手上几颗螺丝钉,不知能不能造艘航母。

网友:
当然能做,就是看值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LCD,并非TFT彩屏。

我也认为是LCD屏,可厂家说明资料上写着T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LCD,并非TFT彩屏。

我也认为是LCD屏,可厂家资料上写着TFT,比一般LCD屏薄

网友:
完全可以,12864的都可以,不过这个工程有点大。

网友:
单色都可以做单路示波器,何况是TFT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