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收了个快克205高频焊台 拆开看看

楼主(2021-01-14):
自己的安泰信8586烙铁不热了 看了手柄几十块钱 不修了,在闲鱼观望了一阵T12最后还是入手了快克205。温度最高600度 150w功率

拆开面板

里面有个irfp360 mos

后面看看

手柄

发热芯是插拔式

啃一个锡条试试

不用不知道 比我的936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之前焊接led灯条都需要一边风枪吹一边焊,现在不需要了。

楼主:
补一张发热芯照片

网友:
高频的温度集中在烙铁头,而且温度稳定

网友A:
几百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收的

三百八十

网友:
恭喜鸟枪换炮,快听听手柄加热时有没有吱吱的电流声

网友:
这快克给力,锡条也能啃下这么一块,这是100瓦烙铁干的活。

网友:
恭喜楼猪喜得宝贝,这下有得折腾了

网友:
不错啊   我也刚淘了个快克503  可惜我那是60w的比你这203功率低点最高420度

网友B:
实际上高频比什么T12好太多了
只是论坛上T12放毒比较多,还有很多人认为T12比高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高频比什么T12好太多了
只是论坛上T12放毒比较多,还有很多人认为T12比高频好 ...

从加热到化锡,T12最快,203次之,205最慢。但回温203和205秒杀T12。我现在平时用203,大焊点205,936偶尔用下,T12一般外出(如回老家折腾)用。

网友:
205大焊点好用但手柄太大,焊小件有点大炮打蚊子。自打入手了GOOT 802后,T12基本退二线了。

网友:
前几天刚在某鱼卖出两台T12,现在手中只有两台205,两台936。在家就用205,外出就用936

网友C:
也分干啥用吧,T12我都觉得瓦数太大,一直16V电源。616的板来说半档用,OLED的260度最高。主要是飞线的多,用的也是最便宜的焊锡浪费T12了啊,20w足矣的活

网友:
鸟枪换炮了,恭喜恭喜

网友:
这烙铁确实好使,t12太渣了。

网友:
我有个203H,吃灰好多年,太笨重了。结果再拿出来坏了,嘉文大约上升100度左右就停,关掉再开继续上升,到400度可能要接力3~4次。

网友:
外观挺新,对得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分干啥用吧,T12我都觉得瓦数太大,一直16V电源。616的板来说半档用,OLED的260度最高。主要是飞线的多, ...

恒温控制,不要说半功率。降低电压,升温和回温慢了,加热时间变长了,降低了体验感。

网友:
焊接抗静电能力低和受电磁干扰低的线路板时一定要做好接地和干扰保护,不然很容易报废ⅠC。我己经被高频焊台报废几张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