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CREE-XML2;凡事应该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切果冻失败~

楼主(2021-01-14):
CREE-XML2  以前山火手电改的,2020年没少撸手电,换海星3A驱动测试翻车,果冻烫在垫板上烧伤。。。。。。。。。。

网友:
手法不够娴熟,还需要多切几次啊。

网友:
金线都切没了,也切过T6,用吉列"白金"双面刀片切,光斑还可以,还稍有不均

网友: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断了就飞线焊上嘛,吊打一下飞cpu的

网友:
感觉就是故意的啊,切坏了好换新

网友:
不懂手电有啥好玩的

网友:
没事,小keisi,接着折腾

网友:
欲练神功,必然先要自什么来着?

网友A:
弱弱的问题下,这手电应该不便宜?看这个驱动板就不像几十块的那种货。更不要说CREE的灯珠了

网友:
手电我买的过万了,现在还有几十只,切果冻提高远射有限,可以用2000目砂纸慢慢磨,比较省心

网友:
好像CREE最新款峰值10瓦XPL灯珠,可以像楼主切塑胶半球,比XML多了一层硬塑料封装。XML最好买溶剂溶解掉,切果冻得注意高度不能太低。金线断裂可以尝试用很细铁丝仔细调整位置,飞到芯片焊盘。

网友:
这种灯珠也玩升级,太牛了

网友:
只顾切开心,结果金线搞断了

网友:
挺高级的啊

网友:
切了是不是聚光特厉害

网友:
T6换L2暖白吧,或者P50。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题下,这手电应该不便宜?看这个驱动板就不像几十块的那种货。更不要说CREE的灯珠了 ...

CREE XML2不贵,当年10左右可以买到正品。图中的海星3A驱动现在15左右。现在主流的SST40W 灯珠比较火,50-100+ 能买到品牌DIY手电就很好了。

网友(2021-08-11):
LED灯珠,包皮切割手术

应该先用便宜的XTE灯珠练手啊

网友:
浪费了一块金子